关于STM32定时器发送脉冲的问题

楼主(2021-02-22):
关于STM32定时器发送脉冲,STM32如何才能同时发送4路不同频率,不同数目的脉冲呢?我用定时器+DMA这种方法控制4个步进电机时,第一个电机和第四个电机之间还是有时间间隔,跑个2分钟位置就乱了,做不到同步啊

网友A:
要想两个步进电机同步较难,两个电机的驱动源用相同的定时器,相同的参数试试。第二个方法是用锁相环,让一个电机跟踪另一个电机。

网友B:
电机做同步是比较困难的,控制要求允许的话,四个步进使用同一个控制源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