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模块如何应用在单片机上面,小白求指导

楼主(2021-02-22):
利用89C51怎样加入蓝牙模块

网友A:
你可以直接去买一个集成的蓝牙模块,和单片机的串口接起来,在程序里面配置好协议。然后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蓝牙串口之类的软件,通过这个可以和芯片通信

网友A:
你可以去买一个集成的蓝牙模块,与单片机的串口接上,然后在程序里面配置好通信协议。
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蓝牙串口之类的软件,同过这个软件可以连接上这个蓝牙,连接上之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如软件和芯片通信了。

网友B:
蓝牙模块和单片机连接较简单,就是使用UART口,重点在软件上,主要是根据模块的协议组织代码。

网友C:
现在有现成的蓝牙模组,已经封装好了的,用UART口通讯,只要简单的配置即可使用,价格也很便宜,可以淘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