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红外发射与接收程序

楼主(2021-02-22):
利用proteus进行红外仿真
MCU采用的是51单片机
供参考和学习使用

//作用 红外发射与接收一体 万能遥控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时器寄存器设置
#define THO_int0  0xfa
#define TLO_int0  0x8d

#define TH1_int1  0xff
#define TL1_int1  177

sbit         LED1=P2^1;
sbit         LED2=P2^2;
sbit         LED3=P2^3;
sbit         LED4=P2^0;
sbit         Beep=P3^7;

sbit         KEY1=P1^4;
sbit         KEY2=P1^5;
sbit         KEY3=P1^6;
sbit         KEY4=P1^7;
sbit         infrared = P3^3;
sbit        infr_send = P3^4;

sbit        tiaoshi = P3^6;

//表格存于ROM*************************************
uchar code  dsp_tap[16]={0xa0,0xbb,0x62,0x2a,0x39,0x2c,0x24,0xba,0x20,0x28,0x30,0x25,0xe4,0x23,0x64,0x74};
uchar code  dsp_cs[4]={0x70,0xd0,0xb0,0xe0};
//uchar code        dat_tap[13]={0,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uchar code        dat_tap2[13]={0,31,29,31,30,31,30,31,31,30,31,30,31};
//变量定义存于RAM**********************************
uchar SimpleKeyState = 0;                   //简单按键的状态
uchar SimpleKeyPressDelay = 7;              //简单按键按实的大概时间,单位:10毫秒
uchar SimpleKeyCode = 0xFF;                //简单按键键码

uchar        infr_key1_data[4] = {0};
uint        infr_send_cont = 0;

uchar        infrared_new_data[4] = {0};
uchar        infrared_old_data[4] = {0x80,0xff,0xc8,0x37};
uchar        infrared_byte = 0;
uchar        infrared_byte_cont = 0;
uchar        infrared_old_state = 0;
uchar        infrared_new_state = 0;
uint        infrared_cont = 0;
uint        infrared_cont_now = 0;
uchar        flg_infrared = 0;
uchar        flg_infrared_ok = 0;

uchar   seg_step = 0;
uchar         dsp_step;
uchar         cont_4ms;
uint    cont_1s;
uchar   cont_500ms;
uchar   cont_10ms;
uchar   sec;
uchar   beef_delay;
uchar   dis_play[4] = {0};
uint           dis_num = 0;

uchar        flg_display = 0;
uchar        flg_change = 0;
uchar        flg_send_start = 0;
uchar        aaa[8] = {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char        flg_key = 0;

void writ_send(uint tin)
{
        uchar        j;
        uint        i;
        for(i=0;i<tin;i++)
        {
                for(j=0;j<4;j++);
                infr_send =~ infr_send;
        }
        infr_send = 1;
}
void delay(uint w)
{
        uint        i;
        for(i = 0;i<w;i++);
}
void infr_send_ctrol(void)
{
        uchar        cont;
        EA=0;
        infrared_byte_cont = 0;
        infrared_byte = 0;
        writ_send(660);   //头码9ms
        delay(748);          //4500us 高电平延时
        for(cont = 0;cont < 33; cont++)
        {
                writ_send(38);          //560us低电平发射          42

                if(infrared_old_data[infrared_byte] & aaa[infrared_byte_cont])
                {
                        delay(280);          //1690us 高电平延时 1            269
                        infrared_byte_cont++;
                }else
                {
                        delay(93);          //560us 高电平延时 0            89
                        infrared_byte_cont++;
                }

                if(infrared_byte_cont == 8)
                {
                        infrared_byte++;
                        infrared_byte_cont = 0;
                }
        }
        EA=1;
}
/*============
简单按键处理子函数
==============*/
void SimpleKeyAction(void)
{
    if(SimpleKeyCode == 1)
    {
        LED1 =~ LED1;
        infr_send_ctrol();
    }
    else if(SimpleKeyCode == 2)
    {

        LED2 =~ LED2;
//        infr_send =~ infr_send;
    }
    else if(SimpleKeyCode == 3)
    {

        //LED3 =~ LED3;
    }else if(SimpleKeyCode == 4)
    {

        Beep = 0;
        LED4 =~ LED4;
    }
}
/*============
简单按键扫描子函数
==============*/
void SimpleKeyScan(void)
{
    P1 =P1|0xf0;
    if(SimpleKeyPressDelay > 0) SimpleKeyPressDelay--;

    if( (SimpleKeyState == 0) && ((KEY1 ==0) || (KEY2 ==0) || (KEY3 ==0) || (KEY4 ==0)) ) //某个按钮被按下
    {
        SimpleKeyState = 1;
        SimpleKeyPressDelay = 7;  //从接触按键到把按键按下所需要的大概时间:70毫秒
    }
    if(SimpleKeyState == 1)
    {
        if(SimpleKeyPressDelay == 0) //按键按实
        {
                //        Beep = 0;
            SimpleKeyState = 2;
            if(KEY1 ==0)
            {
                SimpleKeyCode = 1;
            }
            else if(KEY2 ==0)
            {
                SimpleKeyCode = 2;
            }
                     else if(KEY3 ==0)
            {
                SimpleKeyCode = 3;
            }
                        else if(KEY4 ==0)
            {
                SimpleKeyCode = 4;
            }

            SimpleKeyAction();//按键处理
        }
    }
    if(SimpleKeyState == 2)
    {
        if( (KEY1 == 1) && (KEY2 == 1) && (KEY3 == 1) && (KEY4 == 1) ) //所有的按键松开
        {
            SimpleKeyPressDelay = 7;  //松开按键所需要的大概时间:70毫秒
            SimpleKeyState = 3;
        }
    }
    if(SimpleKeyState == 3)
    {
        if(SimpleKeyPressDelay == 0) //已松开按键
        {
            SimpleKeyState = 0;
            SimpleKeyCode = 0xFF;
        }
    }
}

//******************************************************************
void T0_int(void)
{
//定时器0初始化设置
        TR0 = 1;
        TH0=THO_int0;
        TL0=TLO_int0;
        ET0=1;
        EA=1;
}
//*********************************************************************
void MCU_init(void)
{
        P1=0xff;
        P2=0xff;
        P3=0xff;
        T0_int();
//        Beep = 0;
}

//*******************************************************************

void timer0_(void)interrupt 1                                    //  定时器溢出周期为100us
{
        TR0=0;
        TH0=THO_int0;
        TL0=TLO_int0;
        TR0=1;
//        tiaoshi =~ tiaoshi;
        if(flg_send_start == 0)
        {
                //红外接收代码
                P3=(P3|0x08);                         //把红外管脚的电平设为1
                infrared_old_state = infrared_new_state;              //保留上一次的电平
                infrared_new_state = (P3&0x08);                             //读取现在的管脚电平值
                if(infrared_new_state == infrared_old_state) infrared_cont++; //如果两次的电平相同 变量infrared_cont 自加1
                else if((P3&0x08) == 0x00)                                      //如果两次的电平不相同 且 该管脚的电平为低电平
                {
                        infrared_cont_now = infrared_cont;                     //保留infrared_cont的值
                        infrared_cont = 0;                                                            //变量清零
                        if(flg_infrared == 1)
                        {
                                if((infrared_cont_now >= 6)&&(infrared_cont_now <= 25))                    //如果变量值在6到15这个范围之内
                                {
                                        if(infrared_cont_now <= 14)                  //小于的话 设置为0
                                        {
                                                infrared_new_data[infrared_byte] = infrared_new_data[infrared_byte]<<1;
                                                infrared_new_data[infrared_byte] = (infrared_new_data[infrared_byte]&0xfe);
                                                infrared_byte_cont++;
                                        }
                                        else                                          //大于的话 设置为1
                                        {
                                                infrared_new_data[infrared_byte] = infrared_new_data[infrared_byte]<<1;
                                                infrared_new_data[infrared_byte] = (infrared_new_data[infrared_byte]|0x01);
                                                infrared_byte_cont++;
                                        }
                                        if(infrared_byte_cont == 8)                  //当存储玩8位数据infrared_new_data[0]之后,再存储infrared_new_data[1]
                                        {

                                                infrared_byte++;
                                                infrared_byte_cont = 0;
                                                if(infrared_byte == 4)                  //当存储完32位数据之后
                                                {
                                                        infrared_byte = 0;
                                                        flg_infrared = 0;                                //标志位清零
                                                        infrared_old_data[0] = infrared_new_data[0];        //保留数据
                                                        infrared_old_data[1] = infrared_new_data[1];
                                                        infrared_old_data[2] = infrared_new_data[2];
                                                        infrared_old_data[3] = infrared_new_data[3];
                                                        flg_infrared_ok = 1;
                                                }

                                        }
                                }else flg_infrared = 0;
                        }else
                        {
                                if((infrared_cont_now >= 80)&&(infrared_cont_now <= 150))           //头吗解读
                                {
                                        flg_infrared = 1;                                           //标志位置1
                                        infrared_byte = 0;                                           //变量清零
                                        infrared_byte_cont = 0;
                                }else flg_infrared = 0;
                        }
                }
        }
        cont_4ms++;
        if(cont_4ms >= 40)
        {
                cont_4ms=0;
                flg_display = 1;
                //蜂鸣器控制****************************
                if(Beep == 0)
                {
                        beef_delay++;
                         if(beef_delay > 10) Beep = 1;
                }else beef_delay = 0;
                //**************************************
        }
        cont_1s++;
        if(cont_1s>=10000)
        {
                cont_1s=0;
        //        dis_num++;
                flg_change =~ flg_change;
        }
}

void main(void)
{
        MCU_init();
        tiaoshi = 0;
        for(;;)
        {
                SimpleKeyScan();
                if(flg_infrared_ok == 1)
                {
                        flg_infrared_ok = 0;
                        LED4 =~ LED4;
                        Beep = 0;
                }

                if(flg_display)
                {
                        flg_display = 0;
                        P2 = (P2&0x0f);
                        if(flg_change)
                        {
                                dis_play[3] = dsp_tap[infrared_old_data[2]%256/16];
                                dis_play[2] = dsp_tap[infrared_old_data[2]%16];
                                dis_play[1] = dsp_tap[infrared_old_data[3]%256/16];
                                dis_play[0] = dsp_tap[infrared_old_data[3]%16];
                        }else
                        {
                                dis_play[3] = dsp_tap[infrared_old_data[0]%256/16];
                                dis_play[2] = dsp_tap[infrared_old_data[0]%16];
                                dis_play[1] = dsp_tap[infrared_old_data[1]%256/16];
                                dis_play[0] = dsp_tap[infrared_old_data[1]%16];
                        }
                        P0 = dis_play[seg_step];
                        P2 = (P2|dsp_cs[seg_step]);
                        seg_step++;
                        if(seg_step>=4)seg_step = 0;
                }
        }
}

void EXT0_INT(void) interrupt 0                {;}
void EXT1_INT(void) interrupt 2                {;}
void timer1_(void)  interrupt 3                {;}
void serial_(void)  interrupt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