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带有液晶显示的单片机红外遥控器?

楼主(2021-02-22):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由51单片机控制,能遥控步进电机正转,反转,停止,最好有流程图。谢谢!

网友A:
你好!
1、首先要明确红外发射和接收,都是要自己设计吗
2、如果只是接收,那么采用成品遥控器,实现解码就行
3、把你具体使用和控制方式说明白,这样才能知道怎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首先要明确红外发射和接收,都是要自己设计吗
2、如果只是接收,那么采用成品遥控器,实现解码 ...

对,都需要自己设计。
要求:通过遥控器能控制智能窗帘在定时、光电、手动三种模式之间切换,其中手动模式能通过遥控器的按键实现开关,1602液晶可显示提示信息。可以不用调整定时的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都需要自己设计。
要求:通过遥控器能控制智能窗帘在定时、光电、手动三种模式之间切换,其中手动模 ...

发射和接收一起做,这样完成的难度会大一些;
常用的红外编码是NEC格式,先了解编码方式;
根据需要确定用几个按键,然后取几个用户码;
先看你软硬件技术处于什么水平再看怎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