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给一个单片机串口通信的例子

楼主(2021-02-22):
51hei上所有关于串口通信的大佬发言我都看过了,很多程序也都试过了,但是还是不行,希望有大佬写一个用串口通信控制lcd1602(例如串口输入1,lcd1602上也出现1),谢谢您了!

网友A:
你确定都看过了?我写的贴子你看过了吗?

楼主:
要不写一个用串口通信控制led,数码管都行呀,我就要看一个例子就行啦

网友B:
软件都是基于硬件条件编写的,《所有关于串口通信的大佬发言我都看过了,很多程序也都试过了,但是还是不行》说明你的硬件条件与这些软件配套的硬件不符。

网友C:
你可以直接去站上面找啊,我就是在上面找的

网友D:
这种例程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不写一个用串口通信控制led,数码管都行呀,我就要看一个例子就行啦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16 i,j;

void Usartinit()
{
        TMOD = 0x20;//9600=(2÷32)×((12M/12)/(256-TH1))    1M=10E6
        TH1 = 0xf3;
        TL1 = 0xf3;
        PCON = 0x80;
        SCON = 0x5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main()
{
        Usartinit();
        while(1)
        {
                if(j == 1)
                {
                        ES = 0;
                        j = 0;
                        SBUF = i;
                        while(!TI);
                        TI = 0;
                        ES = 1;

                }
        }
}

void Sart() interrupt 4
{
        RI = 0;
        P0 = SBUF;
        i = SBUF;
        j = 1;
}

#串口控制LED#

网友F:
看再多不动手也是白搭,你应该研究你的程序为什么不行,不停调试代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可以加上注释,再说明一下硬件构成吗?

网友H:
你还是先点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再多不动手也是白搭,你应该研究你的程序为什么不行,不停调试代码

我要是不动手就不在这里bb了,我搞了好久连灯都不亮,我都要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那个串口初始化我看得懂,就是下面点灯有点不懂,还希望给点注释,如果方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