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 433M无线模块接收距离差太多了

楼主(2021-02-22):
之前发个帖子是用这两个频率的模块传输温度  今天测试了一下通信距离 用程序循环发射 我拿着接收端往远处走  发现近的有30米左右  远的才100米左右 于是就调整接收模块上的可调电感  走一段就用螺丝刀调整一下  接收距离达到了200米到400米左右  400米左右是因为我给发射模块上给发射管(RE)供电的电阻并联了一个20K的电阻增大了发射功率   今天风大天线晃动 有一些树木遮挡地势又不是特平 所以只能测到这个程度了

网友A:
我也用过这2种模块,当时也是距离近后来经过反复测试发现这个 模块对于电源的稳定性很高,于是我采用电池供电,距离上升了不少

网友B:
你发射端  供电是几伏,这个12伏最佳

网友C:
经过优化的设计,使用5V电源,315 MHz射频模块可以传输150米,如果使用12V电源,则距离可以扩展到200米。 200米的传输距离似乎是最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经过优化的设计,使用5V电源,315 MHz射频模块可以传输150米,如果使用12V电源,则距离可以扩展到200米。 2 ...

你说的优化设计
软件上减小脉冲宽度  还是硬件改动呢

网友D:
可以降低波特率  从而增加传输距离

网友E(2022-03-31):
传送距离和天线长短关系很大,一定要匹配好天线尺寸

网友F:
这样随便一条线做天线发挥不出最优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