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屏幕怎么设置字符显示为4行16列的啊

楼主(2021-02-22):
//row(范围1-4)判断第几行,column(范围0-7)判断第几列

void LCD_ShowString(uint8 row,uint8 column,uint8 num,uint8 *s)
{
        uint8 Address;
        if(row == 1)Address=0x80+column;
        if(row == 2){Address=0x90+column;}
        if(row == 3){Address=0x88+column;}
        if(row == 4){Address=0x98+column;}
        Write_Cmd(Address);
        while(num)
        {
                Write_Data(*(s++));
                num--;
        }
}

现在想要column(范围0-15)应该怎么设置啊。谢谢

网友A:
你用的这种带字库的12864屏幕模块,只能静态显示  4行8个汉字。 如果你选用不带字库的12864屏幕模块,可以通过程序调整静态显示出5行10个汉字。  如果你一定要用带字库的12864显示4行16列汉字,可以通过滚屏动态显示来实现。  以上所有,都需要你仔细学习频幕显示的基础知识。 没有哪个现成的函数,可以解决你所以的问题。

网友B:
LCD12864中文资料包 容易看明白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2-1.html

网友C:
看样子你的程序只能接受col0-7,因为addr第一行写入0x80+col,第三行写入0x88,第二行写入0x90
间隔只有8个c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这种带字库的12864屏幕模块,只能静态显示  4行8个汉字。 如果你选用不带字库的12864屏幕模块,可以 ...

谢谢师傅,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你的程序只能接受col0-7,因为addr第一行写入0x80+col,第三行写入0x88,第二行写入0x90
间隔只有8 ...

谢谢师傅,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