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稳态开关电路仿真就报错什么问题

楼主(2021-02-22):
仿真过程中报错没法实现按键自锁功能

楼主:
应该是 Q2先导通,Q1截止,然后Q4也截止,按键按下一次,Q2截止,Q1导通,Q4导通LED灯点亮,LED一直点亮,等待按键再次按下LED熄灭

网友A:
能告诉我们那是什么错误吗

网友B:
R1R3无需使用那么大电阻调小些试看

网友C:
用Proteus 8仿真你的电路 有时可以实现,有时报错。
去掉发光二极管用灯泡代替可正常实现。
看来是软件问题。

网友C:
要想看到各点电位将继电器上那个按键常闭。点动q1那个按键即可看到~~~~

楼主:
用的14做的这个电路仿真

网友B:
最近下载的文件统统无法打开真奇怪啊

网友B:
用我的图把2个电阻474K改为47.4K比较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近下载的文件统统无法打开真奇怪啊

rar文件貌似只能用winrar这个软件才能打开,不然会报错

楼主:
问下我这个14版本怎么没有你那个S1按键

楼主:
我电阻改小后还是不可以实现,要实现按键按一下灯锁住常亮,再按一下灯熄灭,以此循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电阻改小后还是不可以实现,要实现按键按一下灯锁住常亮,再按一下灯熄灭,以此循环

什么样按键不重要,按键仿真里面有的可以找出来。
仿真图2个状态都贴出来,是可以实现的,就是仿真时间会长些,电容器充放电必须充分后再按按键即可。
电路参数要恰当,负载电阻参数依据管子的参数而定,不能一味追求高阻抗微电流,否则的话可能管子运行条件不足,仿真就会提示问题。

网友B:
什么样按键不重要,按键仿真里面有的可以找出来。 仿真图2个状态都贴出来,是可以实现的,就是仿真时间会长些,电容器充放电必须充分后再按按键即可。 电路参数要恰当,负载电阻参数依据管子的参数而定,不能一味追求高阻抗微电流,否则的话可能管子运行条件不足,仿真就会提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rar文件貌似只能用winrar这个软件才能打开,不然会报错

网友E:
电阻阻值太大了,MOS控制脚用10k电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