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ZigBee的环境CC2530检测系统程序设计(温湿度,紫外线,空气质量,APP)

楼主:
ZigBee选用CC2530射频模块,温湿度、紫外线、空气质量三种传感器各使用一个CC2530模块进行数据采集和传输,
要能实现与手机APP通讯,还需要设计ZigBee到蓝牙或者WiFi网络的转换网关,选用WiFi通讯方式。为了节省成本,
把三个传感器节点的其中一个设计为兼容网关功能,另外两个节点的数据都汇聚到网关ZigBee处,ZigBee将数据发送到
WiFi模块,最后通过WiFi信号上传到APP,显示各传感器数据。LCD液晶显示屏也设计到网关节点处,方便显示各种传感器数据。
主要硬件:
CC2530射频模块
温湿度、紫外线、空气质量三种传感器
LCD液晶屏
WiFi模块

温湿度节点原理图:

空气质量节点原理图:

紫外线+网关节点原理图:

PM2.5节点源码:
/*********************************************************************
*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F.h"
#include "OnBoard.h"
#include "OSAL_Tasks.h"
#include "SampleApp.h"
#include "ZDApp.h"
#include "ZDObject.h"
#include "ZDProfile.h"

#include "hal_drivers.h"
#include "hal_key.h"
#if defined ( LCD_SUPPORTED )
  #include "hal_lcd.h"
#endif
#include "hal_led.h"
#include "hal_uart.h"
#include "hal_adc.h"
#include "MT_UART.h"
#include "MT_APP.h"
#include "MT.h"
#include "pm2.5.h"

#if !defined( SERIAL_APP_TX_MAX )
#define SERIAL_APP_TX_MAX  80
#endif
/*********************************************************************
* MACROS
*/

/*********************************************************************
* CONSTANTS
*/

#if !defined( SAMPLE_APP_PORT )
#define SAMPLE_APP_PORT  0
#endif

#if !defined( SAMPLE_APP_BAUD )
  #define SAMPLE_APP_BAUD  HAL_UART_BR_115200
#endif

// When the Rx buf space is less than this threshold, invoke the Rx callback.
#if !defined( SAMPLE_APP_THRESH )
#define SAMPLE_APP_THRESH  64
#endif

#if !defined( SAMPLE_APP_RX_SZ )
#define SAMPLE_APP_RX_SZ  128
#endif

#if !defined( SAMPLE_APP_TX_SZ )
#define SAMPLE_APP_TX_SZ  128
#endif

// Millisecs of idle time after a byte is received before invoking Rx callback.
#if !defined( SAMPLE_APP_IDLE )
#define SAMPLE_APP_IDLE  6
#endif

// Loopback Rx bytes to Tx for throughput testing.
#if !defined( SAMPLE_APP_LOOPBACK )
#define SAMPLE_APP_LOOPBACK  FALSE
#endif

// This is the max byte count per OTA message.
#if !defined( SAMPLE_APP_TX_MAX )
#define SAMPLE_APP_TX_MAX  80
#endif

#define SAMPLE_APP_RSP_CNT  4

// This list should be filled with Application specific Cluster IDs.
const cId_t SampleApp_ClusterList[SAMPLE_MAX_CLUSTERS] =
{
  SAMPLEAPP_P2P_CLUSTERID,
  SAMPLEAPP_PERIODIC_CLUSTERID,
};

const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SampleApp_SimpleDesc =
{
  SAMPLEAPP_ENDPOINT,              //  int   Endpoint;
  SAMPLEAPP_PROFID,                //  uint16 AppProfId[2];
  SAMPLEAPP_DEVICEID,              //  uint16 AppDeviceId[2];
  SAMPLEAPP_DEVICE_VERSION,        //  int   AppDevVer:4;
  SAMPLEAPP_FLAGS,                 //  int   AppFlags:4;
  SAMPLE_MAX_CLUSTERS,          //  byte  AppNumInClusters;
  (cId_t *)SampleApp_ClusterList,  //  byte *pAppInClusterList;
  SAMPLE_MAX_CLUSTERS,          //  byte  AppNumOutClusters;
  (cId_t *)SampleApp_ClusterList   //  byte *pAppOutClusterList;
};

endPointDesc_t SampleApp_epDesc =
{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TaskID,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SampleApp_SimpleDesc,
  noLatencyReqs
};

/*********************************************************************
* TYPEDEFS
*/

/*********************************************************************
* GLOBAL VARIABLES
*/
devStates_t SampleApp_NwkState;
uint8 SampleApp_TaskID;           // Task ID for internal task/event processing.

/*********************************************************************
* EXTERNAL VARIABLES
*/

/*********************************************************************
* EXTERNAL FUNCTIONS
*/

/*********************************************************************
* LOCAL VARIABLES
*/
uint16 PM25_TH=500;
uint8 buff[20]={0};

static uint8 SampleApp_MsgID;

afAddrType_t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 //广播
afAddrType_t SampleApp_Flash_DstAddr;    //组播
afAddrType_t SampleApp_P2P_DstAddr;      //点播

static afAddrType_t SampleApp_TxAddr;
static uint8 SampleApp_TxSeq;
static uint8 SampleApp_TxBuf[SAMPLE_APP_TX_MAX+1];
uint8 SerialApp_TxBuf[SERIAL_APP_TX_MAX+1];
uint8 SerialApp_TxLen;
static uint8 SampleApp_TxLen;

static afAddrType_t SampleApp_RxAddr;
static uint8 SampleApp_RxSeq;
static uint8 SampleApp_RspBuf[SAMPLE_APP_RSP_CNT];

/*********************************************************************
* LOCAL FUNCTIONS
*/

static void SampleApp_ProcessMSGCmd( afIncomingMSGPacket_t *pkt );
void SampleApp_CallBack(uint8 port, uint8 event);
static void SampleApp_Send_P2P_Message( void );
static void packDataAndSend(uint8 fc, uint8* data, uint8 len);

/*********************************************************************
* @fn      SampleApp_Init
*
* @brief   This is called during OSAL tasks' initialization.
*
* @param   task_id - the Task ID assigned by OSAL.
*
* @return  none
*/
void SampleApp_Init( uint8 task_id )
{
  halUARTCfg_t uartConfig;

  SampleApp_TaskID = task_id;
  SampleApp_RxSeq = 0xC3;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INIT;

  MT_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MT_UartRegisterTaskID(task_id); //注册串口任务
  afRegister( (endPointDesc_t *)&SampleApp_epDesc );
  RegisterForKeys( task_id );

#ifdef ZDO_COORDINATOR
  //协调器初始化

  //逢蜂鸣器初始化

  P0SEL &= ~0x80;                 //设置P07为普通IO口
  P0DIR |= 0x80;                 //P07定义为输出口

  //默认蜂鸣器不响
  P0_7=1;
#endif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ddrBroadcast;//广播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endPoint =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addr.shortAddr = 0xFFFF;

  // Setup for the flash command's destination address - Group 1
  SampleApp_Flash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fAddrGroup;//组播
  SampleApp_Flash_DstAddr.endPoint =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Flash_DstAddr.addr.shortAddr = SAMPLEAPP_FLASH_GROUP;

  SampleApp_P2P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ddr16Bit; //点播
  SampleApp_P2P_DstAddr.endPoint =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P2P_DstAddr.addr.shortAddr = 0x0000;            //发给协调器

}

/*********************************************************************
* @fn      SampleApp_ProcessEvent
*
* @brief   Generic Application Task event processor.
*
* @param   task_id  - The OSAL assigned task ID.
* @param   events   - Bit map of events to process.
*
* @return  Event flags of all unprocessed events.
*/
UINT16 SampleApp_ProcessEvent( uint8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void)task_id;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afIncomingMSGPacket_t *MSGpkt;

    while (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SampleApp_TaskID )) )
    {
      switch ( MSGpkt->hdr.event )
      {
      case AF_INCOMING_MSG_CMD:
        SampleApp_ProcessMSGCmd( MSGpkt );
        break;

      case ZDO_STATE_CHANGE:
        SampleApp_NwkState = (devStates_t)(MSGpkt->hdr.status);
        if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ZB_COORD)||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ROUTER)
            ||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END_DEVICE))
        {
            osal_start_timerEx( SampleApp_TaskID,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TIMEOUT );//采集PM2.5
        }
        break;

      default:
        break;
      }

      osal_msg_deallocate( (uint8 *)MSGpkt );
    }

    return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定时器时间到
  if ( events &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
  {
    // PM2.5采集
    SampleApp_Send_P2P_Message();

    // Setup to send message again in normal period (+ a little jitter)
    osal_start_timerEx( SampleApp_TaskID,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2000);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
  return ( 0 );  // Discard unknown events.
}

/*********************************************************************
* @fn      SerialApp_ProcessMSGCmd
*
* @brief   Data message processor callback. This function processes
*          any incoming data - probably from other devices. Based
*          on the cluster ID, perform the intended action.
*
* @param   pkt - pointer to the incoming message packet
*
* @return  TRUE if the 'pkt' parameter is being used and will be freed later,
*          FALSE otherwise.
*/
void SampleApp_ProcessMSGCmd( afIncomingMSGPacket_t *pkt )
{
  switch ( pkt->clusterId )
  {
    // 接收终端上传的温度数据
    case SAMPLEAPP_P2P_CLUSTERID:
    break;

    case 2://报警阈值信息下发的簇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fn      SampleApp_CallBack
*
* @brief   Send data OTA.
*
* @param   port - UART port.
* @param   event - the UART port event flag.
*
* @return  none
*/
void SampleApp_CallBack(uint8 port, uint8 event)
{
  (void)port;

  if ((event & (HAL_UART_RX_FULL | HAL_UART_RX_ABOUT_FULL | HAL_UART_RX_TIMEOUT)) &&
#if SAMPLE_APP_LOOPBACK
      (SampleApp_TxLen < SAMPLE_APP_TX_MAX))
#else
      !SampleApp_TxLen)
#endif
  {
    SampleApp_TxLen += HalUARTRead(SAMPLE_APP_PORT, SampleApp_TxBuf+SampleApp_TxLen+1,
                                                      SAMPLE_APP_TX_MAX-SampleApp_TxLen);
  }
}

/*********************************************************************
* @fn      SampleApp_Send_P2P_Message
*
* @brief   point to point.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void SampleApp_Send_P2P_Message( void )
{
  uint16 Pm25;
  uint8 str[10]={0};
  int len=0;

  Pm25=GetPm25();     //取PM25数据

  str[0] = 3;         //增加一个ID,如果是多个终端就增加这个值
  str[1] = LO_UINT16( Pm25 );
  str[2] = HI_UINT16( Pm25 );

  len=3;

  P1SEL &= ~0x13;                //设置0、1、4为普通IO口
  P1DIR |= 0x13;                 //0、1、4定义为输出口
  /******阈值报警处理*****/
  if( Pm25>PM25_TH )
  {
    P1_0=0;//板子上LED灯D1亮表示粉尘浓度报警
  }
  else
  {
    P1_0=1;
  }

  //无线发送到协调器
  if ( AF_DataRequest( &SampleApp_P2P_DstAddr, &SampleApp_epDesc,
                       SAMPLEAPP_P2P_CLUSTERID,
                       len,
                       str,
                       &SampleApp_MsgID,
                       AF_DISCV_ROUTE,
                       AF_DEFAULT_RADIUS ) == afStatus_SUCCESS )
  {
  }
  else
  {
    // Error occurred in request to send.
  }
}

uint8 CheckSum(uint8 *pdata, uint8 len)
{
        uint8 i;
        uint8 check_sum=0;

        for(i=0; i<len; i++)
        {
                check_sum += pdata[i];
        }
        return check_sum;
}

//数据打包发送
/**
*fc:功能码
*data:上传的数据
*len:数据长度
格式:len,校验,fc,内容,$,@,
*/
void packDataAndSend(uint8 fc, uint8* data, uint8 len)
{
    osal_memset(SampleApp_TxBuf, 0, SAMPLE_APP_TX_MAX+1);

    //数据包长度
    SampleApp_TxBuf[0]=3+len;

    //功能码
    SampleApp_TxBuf[2]=fc;

    //发送的数据
    if(len>0)
    {
        osal_memcpy(SampleApp_TxBuf+3, data, len);
    }

    //校验和,从fc开始,
    SampleApp_TxBuf[1]=CheckSum(SampleApp_TxBuf+2, len+1);

    //数据结尾
    SampleApp_TxBuf[3+len]='

    SampleApp_TxBuf[4+len]='@';

    SampleApp_TxBuf[5+len]='\r';
    SampleApp_TxBuf[6+len]='\n';
    //发送长度
    SampleApp_TxLen=7+len;

    //接着发数据包
    HalUARTWrite(0,SampleApp_TxBuf, SampleApp_TxLen);
}
温湿度节点源码:
/*********************************************************************
*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F.h"
#include "OnBoard.h"
#include "OSAL_Tasks.h"
#include "SampleApp.h"
#include "ZDApp.h"
#include "ZDObject.h"
#include "ZDProfile.h"

#include "hal_drivers.h"
#include "hal_key.h"
#if defined ( LCD_SUPPORTED )
  #include "hal_lcd.h"
#endif
#include "hal_led.h"
#include "hal_uart.h"
#include "hal_adc.h"
#include "dht11.h"

/*********************************************************************
* MACROS
*/

/*********************************************************************
* CONSTANTS
*/

#if !defined( SAMPLE_APP_PORT )
#define SAMPLE_APP_PORT  0
#endif

#if !defined( SAMPLE_APP_BAUD )
  #define SAMPLE_APP_BAUD  HAL_UART_BR_115200
#endif

// When the Rx buf space is less than this threshold, invoke the Rx callback.
#if !defined( SAMPLE_APP_THRESH )
#define SAMPLE_APP_THRESH  64
#endif

#if !defined( SAMPLE_APP_RX_SZ )
#define SAMPLE_APP_RX_SZ  128
#endif

#if !defined( SAMPLE_APP_TX_SZ )
#define SAMPLE_APP_TX_SZ  128
#endif

// Millisecs of idle time after a byte is received before invoking Rx callback.
#if !defined( SAMPLE_APP_IDLE )
#define SAMPLE_APP_IDLE  6
#endif

// Loopback Rx bytes to Tx for throughput testing.
#if !defined( SAMPLE_APP_LOOPBACK )
#define SAMPLE_APP_LOOPBACK  FALSE
#endif

// This is the max byte count per OTA message.
#if !defined( SAMPLE_APP_TX_MAX )
#define SAMPLE_APP_TX_MAX  80
#endif

#define SAMPLE_APP_RSP_CNT  4

// This list should be filled with Application specific Cluster IDs.
const cId_t SampleApp_ClusterList[SAMPLE_MAX_CLUSTERS] =
{
  SAMPLEAPP_P2P_CLUSTERID,
  SAMPLEAPP_PERIODIC_CLUSTERID,
};

const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SampleApp_SimpleDesc =
{
  SAMPLEAPP_ENDPOINT,              //  int   Endpoint;
  SAMPLEAPP_PROFID,                //  uint16 AppProfId[2];
  SAMPLEAPP_DEVICEID,              //  uint16 AppDeviceId[2];
  SAMPLEAPP_DEVICE_VERSION,        //  int   AppDevVer:4;
  SAMPLEAPP_FLAGS,                 //  int   AppFlags:4;
  SAMPLE_MAX_CLUSTERS,          //  byte  AppNumInClusters;
  (cId_t *)SampleApp_ClusterList,  //  byte *pAppInClusterList;
  SAMPLE_MAX_CLUSTERS,          //  byte  AppNumOutClusters;
  (cId_t *)SampleApp_ClusterList   //  byte *pAppOutClusterList;
};

endPointDesc_t SampleApp_epDesc =
{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TaskID,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SampleApp_SimpleDesc,
  noLatencyReqs
};

/*********************************************************************
* TYPEDEFS
*/

/*********************************************************************
* GLOBAL VARIABLES
*/
devStates_t SampleApp_NwkState;
uint8 SampleApp_TaskID;           // Task ID for internal task/event processing.

/*********************************************************************
* EXTERNAL VARIABLES
*/

/*********************************************************************
* EXTERNAL FUNCTIONS
*/

/*********************************************************************
* LOCAL VARIABLES
*/
uint8 Temp_Hth=30,Temp_Lth=10;
uint8 Humi_Hth=80,Humi_Lth=10;
uint8 AO_Hth=70,AO_Lth=10;
uint8 buff[20]={0};
uint8 Motor_state=0x05,LED_state=1;

static uint8 SampleApp_MsgID;

afAddrType_t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 //广播
afAddrType_t SampleApp_Flash_DstAddr;    //组播
afAddrType_t SampleApp_P2P_DstAddr;      //点播

static afAddrType_t SampleApp_TxAddr;
static uint8 SampleApp_TxSeq;
static uint8 SampleApp_TxBuf[SAMPLE_APP_TX_MAX+1];
static uint8 SampleApp_TxLen;

static afAddrType_t SampleApp_RxAddr;
static uint8 SampleApp_RxSeq;
static uint8 SampleApp_RspBuf[SAMPLE_APP_RSP_CNT];

/*********************************************************************
* LOCAL FUNCTIONS
*/

static void SampleApp_ProcessMSGCmd( afIncomingMSGPacket_t *pkt );
void SampleApp_CallBack(uint8 port, uint8 event);
static void SampleApp_Send_P2P_Message( void );
static void packDataAndSend(uint8 fc, uint8* data, uint8 len);

/*********************************************************************
* @fn      SampleApp_Init
*
* @brief   This is called during OSAL tasks' initialization.
*
* @param   task_id - the Task ID assigned by OSAL.
*
* @return  none
*/
void SampleApp_Init( uint8 task_id )
{
  halUARTCfg_t uartConfig;

  SampleApp_TaskID = task_id;
  SampleApp_RxSeq = 0xC3;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INIT;

  MT_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MT_UartRegisterTaskID(task_id); //注册串口任务
  afRegister( (endPointDesc_t *)&SampleApp_epDesc );
  RegisterForKeys( task_id );

#ifdef ZDO_COORDINATOR
  //协调器初始化

  //逢蜂鸣器初始化

  P0SEL &= ~0x80;                 //设置P07为普通IO口
  P0DIR |= 0x80;                 //P07定义为输出口

  //默认蜂鸣器不响
  P0_7=1;
#endif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ddrBroadcast;//广播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endPoint =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addr.shortAddr = 0xFFFF;

  // Setup for the flash command's destination address - Group 1
  SampleApp_Flash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fAddrGroup;//组播
  SampleApp_Flash_DstAddr.endPoint =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Flash_DstAddr.addr.shortAddr = SAMPLEAPP_FLASH_GROUP;

  SampleApp_P2P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ddr16Bit; //点播
  SampleApp_P2P_DstAddr.endPoint =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P2P_DstAddr.addr.shortAddr = 0x0000;            //发给协调器

}

/*********************************************************************
* @fn      SampleApp_ProcessEvent
*
* @brief   Generic Application Task event processor.
*
* @param   task_id  - The OSAL assigned task ID.
* @param   events   - Bit map of events to process.
*
* @return  Event flags of all unprocessed events.
*/
UINT16 SampleApp_ProcessEvent( uint8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void)task_id;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afIncomingMSGPacket_t *MSGpkt;

    while (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SampleApp_TaskID )) )
    {
      switch ( MSGpkt->hdr.event )
      {
      case AF_INCOMING_MSG_CMD:
        SampleApp_ProcessMSGCmd( MSGpkt );
        break;

      case ZDO_STATE_CHANGE:
        SampleApp_NwkState = (devStates_t)(MSGpkt->hdr.status);
        if (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ZB_COORD)||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ROUTER)
            ||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END_DEVICE) )
        {
            //连网成功后,启动一个定时器
            osal_start_timerEx( SampleApp_TaskID,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TIMEOUT );
        }
        else
        {
          // Device is no longer in the network
        }
        break;

      default:
        break;
      }

      osal_msg_deallocate( (uint8 *)MSGpkt );
    }

    return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定时器时间到
  if ( events &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
  {
    // DHT11采集
    SampleApp_Send_P2P_Message();

    // Setup to send message again in normal period (+ a little jitter)
    osal_start_timerEx( SampleApp_TaskID,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TIMEOUT);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

  return ( 0 );  // Discard unknown events.
}

/*********************************************************************
* @fn      SerialApp_ProcessMSGCmd
*
* @brief   Data message processor callback. This function processes
*          any incoming data - probably from other devices. Based
*          on the cluster ID, perform the intended action.
*
* @param   pkt - pointer to the incoming message packet
*
* @return  TRUE if the 'pkt' parameter is being used and will be freed later,
*          FALSE otherwise.
*/
void SampleApp_ProcessMSGCmd( afIncomingMSGPacket_t *pkt )
{
  switch ( pkt->clusterId )
  {
  // 接收终端上传的温度数据
  case SAMPLEAPP_P2P_CLUSTERID:
#ifdef ZDO_COORDINATOR
    {
        uint8 id=pkt->cmd.Data[0];//终端id
        uint8 t=pkt->cmd.Data[1]; //终端温度
        uint8 h=pkt->cmd.Data[2]; //终端湿度

        if(id==1)
        {
          sprintf(buff, "%d T&H:%d %d", id, t, h);
          HalLcdWriteString(buff, HAL_LCD_LINE_2); //LCD显示
        }
        else if(id==2)
        {
          sprintf(buff, "%d T&H:%d %d", id, t, h);
          HalLcdWriteString(buff, HAL_LCD_LINE_3); //LCD显示
        }
        else if(id==3)
        {
          sprintf(buff, "%d T&H:%d %d", id, t, h);
          HalLcdWriteString(buff, HAL_LCD_LINE_4); //LCD显示
        }

        //蜂鸣器报警
        if(t>35)//温度高于35度报警
        {
          P0_7=0;
        }
        else if(h<30)//湿度低于30报警
        {
          P0_7=0;
        }
        else
        {
          P0_7=1;//不报警
        }

      //串口输出可以看得见的字符,就把"#if 0"改为"#if 1"
      //默认是输出16进制数据,使用我们写的PC工具或者手机软件查看
#if 0
        HalUARTWrite(0, buff, osal_strlen(buff));           //串口输出提示信息
        HalUARTWrite(0, "\r\n",2);
#else
        //打包无线发送的数据
        buff[0]=id;//终端id
        buff[1]=t; //终端温度
        buff[2]=h; //终端湿度

        //打包数据用于发送到wifi网关,或者串口
        packDataAndSend(FUN_CODE_UPDATA_DATA, buff, 3);

#endif
    }
#endif
    break;

  case 2://报警阈值信息下发的簇
          Temp_Hth=pkt->cmd.Data[0];  //温度上限
          Humi_Hth=pkt->cmd.Data[1];  //湿度上限
          AO_Hth=pkt->cmd.Data[2];    //光照上限
          Temp_Lth=pkt->cmd.Data[3];  //温度下限
          Humi_Lth=pkt->cmd.Data[4];  //湿度下限
          AO_Lth=pkt->cmd.Data[5];    //光照下限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fn      SampleApp_CallBack
*
* @brief   Send data OTA.
*
* @param   port - UART port.
* @param   event - the UART port event flag.
*
* @return  none
*/
void SampleApp_CallBack(uint8 port, uint8 event)
{
  (void)port;

  if ((event & (HAL_UART_RX_FULL | HAL_UART_RX_ABOUT_FULL | HAL_UART_RX_TIMEOUT)) &&
#if SAMPLE_APP_LOOPBACK
      (SampleApp_TxLen < SAMPLE_APP_TX_MAX))
#else
      !SampleApp_TxLen)
#endif
  {
    SampleApp_TxLen += HalUARTRead(SAMPLE_APP_PORT, SampleApp_TxBuf+SampleApp_TxLen+1,
                                                      SAMPLE_APP_TX_MAX-SampleApp_TxLen);
  }
}

/*********************************************************************
* @fn      SampleApp_Send_P2P_Message
*
* @brief   point to point.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void SampleApp_Send_P2P_Message( void )
{
  uint8 str[10]={0};
  int len=0;

  DHT11();             //获取温湿度

  str[0] = 1;         //增加一个ID,如果是多个终端就增加这个值
  str[1] = wendu;  //温度
  str[2] = shidu;  //湿度

  len=3;

  P1SEL &= ~0x13;                //设置0、1、4为普通IO口
  P1DIR |= 0x13;                 //0、1、4定义为输出口
  /******阈值报警处理*****/
  if((str[1]>=Temp_Lth)&&(str[1]<=Temp_Hth))
  {
    P1_0=1;
  }
  else
  {
    P1_0=0;//板子上LED灯D1亮表示温度报警
  }

  if((str[2]>=Humi_Lth)&&(str[2]<=Humi_Hth))
  {
    P1_1=1;
  }
  else
  {
    P1_1=0;//板子上LED灯D2亮表示湿度报警
  }

  //无线发送到协调器
  if ( AF_DataRequest( &SampleApp_P2P_DstAddr, &SampleApp_epDesc,
                       SAMPLEAPP_P2P_CLUSTERID,
                       len,
                       str,
                       &SampleApp_MsgID,
                       AF_DISCV_ROUTE,
                       AF_DEFAULT_RADIUS ) == afStatus_SUCCESS )
  {
  }
  else
  {
    // Error occurred in request to send.
  }
}

uint8 CheckSum(uint8 *pdata, uint8 len)
{
        uint8 i;
        uint8 check_sum=0;

        for(i=0; i<len; i++)
        {
                check_sum += pdata[i];
        }
        return check_sum;
}

//数据打包发送
/**
*fc:功能码
*data:上传的数据
*len:数据长度
格式:len,校验,fc,内容,$,@,
*/
void packDataAndSend(uint8 fc, uint8* data, uint8 len)
{
    osal_memset(SampleApp_TxBuf, 0, SAMPLE_APP_TX_MAX+1);

    //数据包长度
    SampleApp_TxBuf[0]=3+len;

    //功能码
    SampleApp_TxBuf[2]=fc;

    //发送的数据
    if(len>0)
    {
        osal_memcpy(SampleApp_TxBuf+3, data, len);
    }

    //校验和,从fc开始,
    SampleApp_TxBuf[1]=CheckSum(SampleApp_TxBuf+2, len+1);

    //数据结尾
    SampleApp_TxBuf[3+len]='

    SampleApp_TxBuf[4+len]='@';

    SampleApp_TxBuf[5+len]='\r';
    SampleApp_TxBuf[6+len]='\n';
    //发送长度
    SampleApp_TxLen=7+len;

    //接着发数据包
    HalUARTWrite(0,SampleApp_TxBuf, SampleApp_TxLen);
}
紫外线+网关源码:
/*********************************************************************
*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F.h"
#include "OnBoard.h"
#include "OSAL_Tasks.h"
#include "SampleApp.h"
#include "ZDApp.h"
#include "ZDObject.h"
#include "ZDProfile.h"

#include "hal_drivers.h"
#include "hal_key.h"
#include "hal_lcd.h"
#include "hal_led.h"
#include "hal_uart.h"
#include "hal_adc.h"

/*********************************************************************
* MACROS
*/

/*********************************************************************
* CONSTANTS
*/

#if !defined( SAMPLE_APP_PORT )
#define SAMPLE_APP_PORT  0
#endif

#if !defined( SAMPLE_APP_BAUD )
  #define SAMPLE_APP_BAUD  HAL_UART_BR_115200
#endif

// When the Rx buf space is less than this threshold, invoke the Rx callback.
#if !defined( SAMPLE_APP_THRESH )
#define SAMPLE_APP_THRESH  64
#endif

#if !defined( SAMPLE_APP_RX_SZ )
#define SAMPLE_APP_RX_SZ  128
#endif

#if !defined( SAMPLE_APP_TX_SZ )
#define SAMPLE_APP_TX_SZ  128
#endif

// Millisecs of idle time after a byte is received before invoking Rx callback.
#if !defined( SAMPLE_APP_IDLE )
#define SAMPLE_APP_IDLE  6
#endif

// Loopback Rx bytes to Tx for throughput testing.
#if !defined( SAMPLE_APP_LOOPBACK )
#define SAMPLE_APP_LOOPBACK  FALSE
#endif

// This is the max byte count per OTA message.
#if !defined( SAMPLE_APP_TX_MAX )
#define SAMPLE_APP_TX_MAX  80
#endif

#define SAMPLE_APP_RSP_CNT  4

// This list should be filled with Application specific Cluster IDs.
const cId_t SampleApp_ClusterList[SAMPLE_MAX_CLUSTERS] =
{
  SAMPLEAPP_P2P_CLUSTERID,
  SAMPLEAPP_PERIODIC_CLUSTERID,
};

const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SampleApp_SimpleDesc =
{
  SAMPLEAPP_ENDPOINT,              //  int   Endpoint;
  SAMPLEAPP_PROFID,                //  uint16 AppProfId[2];
  SAMPLEAPP_DEVICEID,              //  uint16 AppDeviceId[2];
  SAMPLEAPP_DEVICE_VERSION,        //  int   AppDevVer:4;
  SAMPLEAPP_FLAGS,                 //  int   AppFlags:4;
  SAMPLE_MAX_CLUSTERS,          //  byte  AppNumInClusters;
  (cId_t *)SampleApp_ClusterList,  //  byte *pAppInClusterList;
  SAMPLE_MAX_CLUSTERS,          //  byte  AppNumOutClusters;
  (cId_t *)SampleApp_ClusterList   //  byte *pAppOutClusterList;
};

endPointDesc_t SampleApp_epDesc =
{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TaskID,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SampleApp_SimpleDesc,
  noLatencyReqs
};

/*********************************************************************
* TYPEDEFS
*/

/*********************************************************************
* GLOBAL VARIABLES
*/
devStates_t SampleApp_NwkState;
uint8 SampleApp_TaskID;           // Task ID for internal task/event processing.

/*********************************************************************
* EXTERNAL VARIABLES
*/

/*********************************************************************
* EXTERNAL FUNCTIONS
*/

/*********************************************************************
* LOCAL VARIABLES
*/
uint8 Temp_Hth=30,Temp_Lth=10;
uint8 Humi_Hth=80,Humi_Lth=10;
uint8 AO_Hth=70,AO_Lth=10;
uint8 buff[20]={0};
uint8 header3[17]="AT+CIPSEND=0,28";
uint8 Temperature=0,Humidity=0,AO=0;
uint16 PM25;

static uint8 SampleApp_MsgID;

afAddrType_t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 //广播
afAddrType_t SampleApp_Flash_DstAddr;    //组播
afAddrType_t SampleApp_P2P_DstAddr;      //点播

static afAddrType_t SampleApp_TxAddr;
static uint8 SampleApp_TxSeq;
static uint8 SampleApp_TxBuf[SAMPLE_APP_TX_MAX+1];
static uint8 SampleApp_TxLen;

static afAddrType_t SampleApp_RxAddr;
static uint8 SampleApp_RxSeq;
static uint8 SampleApp_RspBuf[SAMPLE_APP_RSP_CNT];

/*********************************************************************
* LOCAL FUNCTIONS
*/

static void SampleApp_ProcessMSGCmd( afIncomingMSGPacket_t *pkt );
void SampleApp_CallBack(uint8 port, uint8 event);
static void SampleApp_Send_P2P_Message( void );
static void packDataAndSend(uint8 fc, uint8* data, uint8 len);

//取光照值,接在P06上
uint8 GetLight()
{
    uint8 temp=0;//百分比的整数值
    float vol=0.0; //adc采样电压
    uint16 adc= HalAdcRead(HAL_ADC_CHANNEL_6, HAL_ADC_RESOLUTION_14); //ADC 采样值 P06口

    //最大采样值8192(因为最高位是符号位)
    if(adc>=8192)
    {
        return 0;
    }

    //转化为百分比
    vol=(float)((float)adc)/8192.0;

    //取百分比两位数字
    temp=vol*100;

    return temp;
}
/*********************************************************************
* @fn      SampleApp_Init
*
* @brief   This is called during OSAL tasks' initialization.
*
* @param   task_id - the Task ID assigned by OSAL.
*
* @return  none
*/
void SampleApp_Init( uint8 task_id )
{
  halUARTCfg_t uartConfig;

  SampleApp_TaskID = task_id;
  SampleApp_RxSeq = 0xC3;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INIT;

  MT_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MT_UartRegisterTaskID(task_id); //注册串口任务
  afRegister( (endPointDesc_t *)&SampleApp_epDesc );
  RegisterForKeys( task_id );

#ifdef ZDO_COORDINATOR
  //协调器初始化

  //逢蜂鸣器初始化

  P0SEL &= ~0x80;                 //设置P07为普通IO口
  P0DIR |= 0x80;                 //P07定义为输出口

  //默认蜂鸣器不响
  P0_7=1;
#endif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ddrBroadcast;//广播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endPoint =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addr.shortAddr = 0xFFFF;

  // Setup for the flash command's destination address - Group 1
  SampleApp_Flash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fAddrGroup;//组播
  SampleApp_Flash_DstAddr.endPoint =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Flash_DstAddr.addr.shortAddr = SAMPLEAPP_FLASH_GROUP;

  SampleApp_P2P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ddr16Bit; //点播
  SampleApp_P2P_DstAddr.endPoint =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P2P_DstAddr.addr.shortAddr = 0x0000;            //发给协调器

}

/*********************************************************************
* @fn      SampleApp_ProcessEvent
*
* @brief   Generic Application Task event processor.
*
* @param   task_id  - The OSAL assigned task ID.
* @param   events   - Bit map of events to process.
*
* @return  Event flags of all unprocessed events.
*/
UINT16 SampleApp_ProcessEvent( uint8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void)task_id;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afIncomingMSGPacket_t *MSGpkt;

    while (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SampleApp_TaskID )) )
    {
      switch ( MSGpkt->hdr.event )
      {
      case AF_INCOMING_MSG_CMD:
        SampleApp_ProcessMSGCmd( MSGpkt );
        break;

      case ZDO_STATE_CHANGE:
        SampleApp_NwkState = (devStates_t)(MSGpkt->hdr.status);
        if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ZB_COORD)
        {
            uint8 header1[13]="AT+CIPMUX=1";
            header1[11]='\r';header1[12]='\n';
            header3[15]='\r';header3[16]='\n';
            HalUARTWrite(0,header1,13);
            osal_start_timerEx( SampleApp_TaskID,
                              SAMPLEAPP_SEND_WIFI_MSG1_EVT,
                              2*1000 );
            osal_start_timerEx( SampleApp_TaskID,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TIMEOUT);
        }
        break;

      default:
        break;
      }

      osal_msg_deallocate( (uint8 *)MSGpkt );
    }

    return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定时器时间到
  if ( events &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
  {
    // 光照采集
    SampleApp_Send_P2P_Message();

    // Setup to send message again in normal period (+ a little jitter)
    osal_start_timerEx( SampleApp_TaskID,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TIMEOUT);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

  if ( events & SAMPLEAPP_SEND_WIFI_MSG1_EVT )
  {
    uint8 header2[21]="AT+CIPSERVER=1,2020";
    header2[19]='\r';header2[20]='\n';
    HalUARTWrite(0,header2,21);

    LCD_Fill(0x00);  //初始清屏
    LCD_Set_Pos(0,0);
    HalLcdWriteString( "ZigBee环境监测", HAL_LCD_LINE_1 );
    return (events ^ SAMPLEAPP_SEND_WIFI_MSG1_EVT);
  }

  if ( events & SAMPLEAPP_UPDATE_EVT )
  {
    uint8 str[6]={0};
    str[0] = Temp_Hth;
    str[1] = Temp_Lth;
    str[2] = Humi_Hth;
    str[3] = Humi_Lth;
    str[4] = AO_Hth;
    str[5] = AO_Lth;
    if ( AF_DataRequest(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 &SampleApp_epDesc,
                       2,
                       6,
                       str,
                       &SampleApp_MsgID,
                       AF_DISCV_ROUTE,
                       AF_DEFAULT_RADIUS ) == afStatus_SUCCESS )
  {
  }
    return (events ^ SAMPLEAPP_UPDATE_EVT);
  }
  return ( 0 );  // Discard unknown events.
}

/*********************************************************************
* @fn      SerialApp_ProcessMSGCmd
*
* @brief   Data message processor callback. This function processes
*          any incoming data - probably from other devices. Based
*          on the cluster ID, perform the intended action.
*
* @param   pkt - pointer to the incoming message packet
*
* @return  TRUE if the 'pkt' parameter is being used and will be freed later,
*          FALSE otherwise.
*/
void SampleApp_ProcessMSGCmd( afIncomingMSGPacket_t *pkt )
{
  uint8 id,PM25_L,PM25_H;

  switch ( pkt->clusterId )
  {
  // 接收终端上传的温度数据
  case SAMPLEAPP_P2P_CLUSTERID:
#ifdef ZDO_COORDINATOR
    {
        id=pkt->cmd.Data[0];
        if(id == 1)//终端1,温湿度
        {
            Temperature=pkt->cmd.Data[1];   //终端温度
            Humidity=pkt->cmd.Data[2];   //终端湿度

            buff[0]=id;
            buff[1]=Temperature;
            buff[2]=Humidity;
        }
        else if(id == 3)//终端3,PM25
        {
            PM25_L=pkt->cmd.Data[1];
            PM25_H=pkt->cmd.Data[2];
            PM25=BUILD_UINT16(PM25_L, PM25_H);

            buff[0]=id;
            buff[1]=PM25_L;
            buff[2]=PM25_H;
        }

#if 0
        HalUARTWrite(0, buff, osal_strlen(buff));           //串口输出提示信息
        HalUARTWrite(0, "\r\n",2);
#else
        //打包数据用于发送到wifi网关
        HalUARTWrite(0,header3,17);
        packDataAndSend(FUN_CODE_UPDATA_DATA, buff, 3);

#endif
    }
#endif
    break;

  case 2://报警阈值信息下发的簇
          Temp_Hth=pkt->cmd.Data[0]; //温度上限
          Temp_Lth=pkt->cmd.Data[1]; //温度下限
          Humi_Hth=pkt->cmd.Data[2]; //湿度上限
          Humi_Lth=pkt->cmd.Data[3]; //湿度下限
          AO_Hth=pkt->cmd.Data[4]; //光照上限
          AO_Lth=pkt->cmd.Data[5]; //光照下限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fn      SampleApp_CallBack
*
* @brief   Send data OTA.
*
* @param   port - UART port.
* @param   event - the UART port event flag.
*
* @return  none
*/
void SampleApp_CallBack(uint8 port, uint8 event)
{
  (void)port;

  if ((event & (HAL_UART_RX_FULL | HAL_UART_RX_ABOUT_FULL | HAL_UART_RX_TIMEOUT)) &&
#if SAMPLE_APP_LOOPBACK
      (SampleApp_TxLen < SAMPLE_APP_TX_MAX))
#else
      !SampleApp_TxLen)
#endif
  {
    SampleApp_TxLen += HalUARTRead(SAMPLE_APP_PORT, SampleApp_TxBuf+SampleApp_TxLen+1,
                                                      SAMPLE_APP_TX_MAX-SampleApp_TxLen);
  }
}

/*********************************************************************
* @fn      SampleApp_Send_P2P_Message
*
* @brief   point to point.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void SampleApp_Send_P2P_Message( void )
{
  uint8 str[10]={0};
  uint8 strTemp[30]={0};
  AO = GetLight();    //光照AO口数据,然后转成百分比0~100,数据越高,光照越强
  int len=0;

  str[0] = 2;         //增加一个ID,如果是多个终端就增加这个值
  str[1] = AO;
  str[2] = 0;

  len=3;

  //LCD显示pm2.5
  sprintf(strTemp, "PM2.5:%d ug/m3",PM25);
  HalLcdWriteString( strTemp, HAL_LCD_LINE_4 );
  //LCD显示温湿度
  sprintf(strTemp, "温:%02d 湿:%02d",Temperature,Humidity);
  HalLcdWriteString( strTemp, HAL_LCD_LINE_3 );
  //LCD显示光照强度
  sprintf(strTemp, "光照:%02d",AO);
  HalLcdWriteString( strTemp, HAL_LCD_LINE_2 );

  /******阈值报警处理*****/
  P1SEL &= ~0x13;                //设置0、1、4为普通IO口
  P1DIR |= 0x13;                 //0、1、4定义为输出口
  if((str[3]>=AO_Lth)&&(str[3]<=AO_Hth))
  {
    P1_4=1;
  }
  else
  {
    P1_4=0;//板子上LED灯D3亮表示光照报警
  }
  //串口发送到WiFi
  HalUARTWrite(0,header3,17);
  packDataAndSend(FUN_CODE_UPDATA_DATA, str, len);
}

uint8 CheckSum(uint8 *pdata, uint8 len)
{
        uint8 i;
        uint8 check_sum=0;

        for(i=0; i<len; i++)
        {
                check_sum += pdata[i];
        }
        return check_sum;
}

//数据打包发送
/**
*fc:功能码
*data:上传的数据
*len:数据长度
格式:len,校验,fc,内容,$,@,
*/
void packDataAndSend(uint8 fc, uint8* data, uint8 len)
{
    osal_memset(SampleApp_TxBuf, 0, SAMPLE_APP_TX_MAX+1);

    //数据包长度
    SampleApp_TxBuf[0]=3+len;

    //功能码
    SampleApp_TxBuf[2]=fc;

    //发送的数据
    if(len>0)
    {
        osal_memcpy(SampleApp_TxBuf+3, data, len);
    }

    //校验和,从fc开始,
    SampleApp_TxBuf[1]=CheckSum(SampleApp_TxBuf+2, len+1);

    //数据结尾
    SampleApp_TxBuf[3+len]='

    SampleApp_TxBuf[4+len]='@';

    SampleApp_TxBuf[5+len]='\r';
    SampleApp_TxBuf[6+len]='\n';
    //发送长度
    SampleApp_TxLen=7+len;

    //接着发数据包
    HalUARTWrite(0,SampleApp_TxBuf, SampleApp_TxLen);
}

Temp Humi.7z

网友A(2021-04-10):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很有用

网友B(2021-12-25):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协调器烧写代码是任意一个工程里面的协调器代码嘛

网友C(2023-02-22):
十分感谢老哥的资料!学习到了! 请问android 这个应该用什么软件打开呢?

-------------------------------------------------------------------------------------------
已经找到解决办法啦!多谢大佬!!

网友D(2023-04-04):
努力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E(2025-02-20):
感谢楼主,正在学习,这个帖子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