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IIC接口PCF8574T模块驱动程序 1602/2004LCD

楼主(2021-02-22):
借鉴ynzsc001用户提供的前期代码加以改善。亲测89,12,15系列都可以用。几个显示函数比较方便。分享给大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 = P3^0;
sbit SDA = P3^1;
uchar i;

char ADDR = 0x4E;    // PCF8574  T
//  char ADDR = 0x7e;    // PCF8574   AT  //如是后缀AT的用这个地址
uchar code CGCODE[]={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年0x00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3,0x00,//月0x01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日0x02
0x18,0x1B,0x04,0x04,0x04,0x04,0x04,0x03,//摄氏度0x03
...
0x00,0x04,0x0E,0x15,0x04,0x04,0x04,0x04//向上0x07

};

//***************************** 延迟函数  ms ***********************************************
void delay1(int y)   //
{
         ;
        while(y--)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IIC开始********************************************

void IIC_start(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

//********************************** IIC 写字节 ******************************************

void IIC_writeByte(char temp)
{
  char i;
  for(i=0;i<8;i++)
    {
       SDA=(bit)(temp & 0x80) ;   //
       temp <<=1;
       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
       SCL=0;
    }
        _nop_(); _nop_();_nop_();_nop_();
   SDA=1;
   _nop_(); _nop_(); 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
   while(SDA);
   _nop_();
   SCL=0;
}
//******************************** 1602写命令 ********************************************
void LCD_write_command(char comm)
{
        char tmp;
        IIC_start();
        IIC_writeByte(ADDR);
        tmp = comm & 0xF0;
        tmp |= 0x0C;
        IIC_writeByte(tmp);
        delay1(20);
        tmp &= 0xFB;        //Make EN = 0
        IIC_writeByte(tmp);
        tmp = (comm & 0x0F) << 4 ;
        tmp |= 0x0C;        //RS = 0, RW = 0, EN = 1
        IIC_writeByte(tmp);
        delay1(20);
        tmp &= 0xFB; // Make EN = 0
        IIC_writeByte(tmp);

}
//******************************** 1602写数据 ********************************************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data1)
{
        char tmp;
        IIC_start();
        IIC_writeByte(ADDR);
        tmp = data1 & 0xF0;
        tmp |= 0x0D; //RS = 0, RW = 0, EN = 1
        IIC_writeByte(tmp);
        delay1(20);
        tmp &= 0xFB; //Make EN = 0
        IIC_writeByte(tmp);
        tmp = (data1 & 0x0F) << 4 ;
        tmp |= 0x0D; //RS = 0, RW = 0, EN = 1
        IIC_writeByte(tmp);
        delay1(20);
        tmp &= 0xFB ; // Make EN = 0
        IIC_writeByte(tmp);
}

//******************************** 1602初始化 ********************************************
void UserDiy()
{
   unsigned char i;
   LCD_write_command(0x40);                        //设置CGRAM地址,自定义字符共8个
   for(i=0;i<64;i++)
   {
     LCD_write_data(CGCODE[i]);
   }
}

void Init_Lcd(void)
{
        LCD_write_command(0x33); //
        delay1(50) ;
        LCD_write_command(0x32); //
        delay1(50) ;
        LCD_write_command(0x28); //
        delay1(50) ;
        LCD_write_command(0x0C); //
        delay1(50) ;
        LCD_write_command(0x06); //
        delay1(50) ;
        LCD_write_command(0x01); //
        delay1(50) ;
                                UserDiy();
}

/*****************次方函数***********************/
int NumberPow(int x,int y)
{
        unsigned char i;
        int Result=1;
        for(i=0;i<y;i++)
        {
                Result*=x;
        }
        return Result;
}

//************************设置第几行第几列***************************
void SetHL(unsigned x,unsigned y)
{
        if(x==1)
                LCD_write_command(0x80|(y-1));
        if(x==2)
                LCD_write_command(0x80|(y-1)+0x40);
}
//**************************第几行,第几列,显示数字,数字几位************************
void LCDShowNumbe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umber,unsigned char NumberLength)
{
        unsigned char i;
        SetHL(x,y);
        for(i=NumberLength;i>0;i--)
        {
                LCD_write_data('0'+Number/NumberPow(10,i-1)%10);   /*加'0'是将数字转换成ASCLL码*/
        }
}
//*************************************** 第x行第x列写字串符 *************************************

void LCD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ing[])  /*unsigned char Char[]=unsigned char *Char*/
{
        unsigned char i;
        SetHL(x,y);
        for(i=0;String[i]!='\0';i++)    /*Char[]{"abc"}=Char[]{'a','b','c','\0'},'\0'为结束标志位*/
        {
                LCD_write_data(String[i]);
        }
}

/*第几行第几列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ar)
{
        SetHL(x,y);
        LCD_write_data(Char);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Lcd();
        LCDShowChar(1,1,0x00);
        LCDShowChar(1,2,0x01);
        LCDShowChar(1,3,0x02);
        LCDShowChar(1,4,0x03);
        LCDShowChar(1,5,0x04);
        LCDShowChar(1,6,0x05);
        LCDShowChar(1,7,0x06);
        LCDShowChar(1,8,0x07);
        LCDShowString(1,9,"abcdefgf");
        while(1)
        {
                for(i=1;i<100;i++)
                        {
                         LCDShowNumber(1,2,i,3);
                         delay1(1000);
                        }
                        i=0;
        }
}

楼主:
lCD2004第三行地址是0X14,第四行地址是0x54;

网友A(2021-07-05):
我用的stc12c5a60s2,没效果,是要对延时进行调整么

网友B(2021-11-08):
感谢楼主分享程序,不过里面的delay1函数是毫秒级别,在包括初始化,写cmd,写dat的函数里面根本不用毫秒级的延迟,建议使用
void delay(u16 us)
{
        while(us--);
}

网友C(2022-07-24):
在STC15W408AS上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