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不懂这个电机控制模块,求大佬帮忙!

楼主:
求助!看不懂这个电机控制模块,求大佬帮忙!

网友A(2021-02-23):
简单,一眼看穿!一个与门保护的H桥电路驱动

网友B:
沙发说的对,对角线导通。

网友C:
可以看一下硬石科技电机原理的视频

网友D:
这个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H桥电路,D4~D8起到续流作用,R23,C10做马达转向切换时消磁作用。

网友E:
H桥驱动电路,74ALS08做保护用,防止上下臂同时导通烧毁达林顿管,D4-D7卸放马达的感生电流,也是保护作用。R23,C10是消火花电路,屏蔽马达旋转时产生的火花干扰。

网友F:
H桥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