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四自由度机器人手臂遥控程序源代码

楼主(2021-02-22):
PS2手柄及机器人手臂连接资料
/******************************************************************
* Arduino四自由度机器人手臂遥控程序源代码-薛成编译通过
* 请将库文件解压后以文件夹格式拖至Arduino文件夹下的Libraries文件夹里
******************************************************************/
#define PS2_DAT 10
#define PS2_CMD 11
#define PS2_CS 12
#define PS2_CLK 13
#include "PS2X_lib.h"
#include <Servo.h>

Servo servo_A0;
Servo servo_A1;
Servo servo_A2;
Servo servo_A3;

PS2X ps2x;

void setup(){
  ps2x.config_gamepad(PS2_CLK, PS2_CMD, PS2_CS, PS2_DAT, true, true);

  servo_A0.attach(A0);
  servo_A1.attach(A1);
  servo_A2.attach(A2);
  servo_A3.attach(A3);
  Serial.begin(9600);
  servo_A0.write(90);
  delay(10);
  servo_A1.write(90);
  delay(10);
  servo_A2.write(90);
  delay(10);
  servo_A3.write(90);
  delay(10);
}

void loop(){
  ps2x.read_gamepad(false,0);
  if (ps2x.Analog(PSS_LX) > 130) {
    servo_A0.write((servo_A0.read() + 1));
    delay(10);

  }
  if (ps2x.Analog(PSS_LX) < 120) {
    servo_A0.write((servo_A0.read() - 1));
    delay(10);

  }
  if (ps2x.Analog(PSS_LY) > 130) {
    servo_A1.write((servo_A1.read() + 1));
    delay(10);

  }
  if (ps2x.Analog(PSS_LY) < 120) {
    servo_A1.write((servo_A1.read() - 1));
    delay(10);

  }
  if (ps2x.Analog(PSS_RX) > 130) {
    servo_A2.write((servo_A2.read() + 1));
    delay(10);

  }
  if (ps2x.Analog(PSS_RX) < 120) {
    servo_A2.write((servo_A2.read() - 1));
    delay(10);

  }
  if (ps2x.Analog(PSS_RY) > 130) {
    servo_A3.write((servo_A3.read() + 1));
    delay(10);

  }
  if (ps2x.Analog(PSS_RY) < 120) {
    servo_A3.write((servo_A3.read() - 1));
    delay(10);

  }

}

PS2无线手柄接受器直接连接Arduino接线图(不用拓展连接板).png

网友A(2022-03-11):
如果提供接线图和电机型号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