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贪吃蛇游戏源程序

楼主(2021-02-23):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ftlcd.h"
#include "time.h"
#include "key.h"
#include "snake.h"
#include "rtc.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SNAKE_Max_Long 50//蛇的最大长度
u8 pause=0;
u8 start=0;

//蛇结构体
struct Snake
{
        s16 X[SNAKE_Max_Long];
        s16 Y[SNAKE_Max_Long];
        u8 Long;//蛇的长度
        u8 Life;//蛇的生命 0活着 1死亡
        u8 Direction;//蛇移动的方向
}snake;

//食物结构体
struct Food
{
        u8 X;//食物横坐标
        u8 Y;//食物纵坐标
        u8 Yes;//判断是否要出现食物的变量 0有食物 1需要出现食物
}food;

//游戏等级分数
struct Game
{
        u16 Score;//分数
        u8 Life;//游戏等级
}game;

void touch(void)
{
        key=KEY_Scan(0);

        if(key==KEY_UP_PRESS&&snake.Direction!=4)                //上
        {
                snake.Direction=3;
        }
        if(key==KEY1_PRESS&&snake.Direction!=3)           //下
        {
                snake.Direction=4;
        }
        if(key==KEY2_PRESS&&snake.Direction!=1)           //左
        {
                snake.Direction=2;
        }
        if(key==KEY0_PRESS&&snake.Direction!=2)          //右
        {
                snake.Direction=1;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 RESET)
        {
                touch();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
}

//游戏结束
void gameover()
{
        start=0;//停止游戏
        Test_Show_CH_Font24(80,65,0,RED);
        Test_Show_CH_Font24(104,65,1,RED);
        Test_Show_CH_Font24(128,65,2,RED);
        Test_Show_CH_Font24(152,65,3,RED);
        Test_Show_CH_Font24(176,65,4,RED);
        FRONT_COLOR=BLACK;
        BACK_COLOR=GRAY;
        LCD_ShowString(224,165,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0");//显示生命值
}

//玩游戏
void play()
{
        u16 i,n;//i蛇的关节数 n用来判断食物和蛇的身体是否重合
        u8 life_buf[2];
        u8 socre_buf[4];
        snake.Long=2;//定义蛇的长度
        snake.Life=0;//蛇还活着
        snake.Direction=1;//蛇的起始方向定义为右
        game.Score=0;//分数为0
        game.Life=4;//蛇的生命值
        food.Yes=1;//出现新食物
        snake.X[0]=12;snake.Y[0]=24;
        snake.X[1]=12;snake.Y[1]=24;

        while(1)
        {
                        if(food.Yes==1)//出现新的食物
                        {
                                while(1)
                                {
                                                //在设定的区域内显示食物
                                                //food.X=12+rand()%(240/12)*12;
                                                //food.Y=12+rand()%(160/12)*12;
                                                srand(rtc_sec);//添加随机种子 采用的RTC时钟
                                                food.X=12+rand()%(228/12)*12;
                                                food.Y=12+rand()%(148/12)*12;
                                                for(n=0;n<snake.Long;n++)
                                                {
                                                        if(food.X==snake.X[n]&&food.Y==snake.Y[n])
                                                                break;
                                                }
                                                if(n==snake.Long)
                                                food.Yes=0;
                                                break;
                                        }
                        }

                                if(food.Yes==0)//有食物就要显示
                                {
                                        LCD_Fill(food.X,food.Y,food.X+10,food.Y+10,RED);
                                }
                                //取得需要重新画的蛇的节数
                                for(i=snake.Long-1;i>0;i--)
                                {
                                        snake.X[i]=snake.X[i-1];
                                        snake.Y[i]=snake.Y[i-1];
                                }
                                //通过按键来设置蛇的运动方向
                                switch(snake.Direction)
                                {
                                        case 1:snake.X[0]+=12;break;//向右运动
                                        case 2:snake.X[0]-=12;break;//向左运动
                                        case 3:snake.Y[0]-=12;break;//向上运动
                                        case 4:snake.Y[0]+=12;break;//向下运动
                                }
                                for(i=0;i<snake.Long;i++)//画出蛇
                                LCD_Fill(snake.X[i],snake.Y[i],snake.X[i]+10,snake.Y[i]+10,BLUE);//画蛇身体
                                while(pause==1){};
                                delay_ms(500);//延时
                                LCD_Fill(snake.X[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1]+10,snake.Y[snake.Long-1]+10,GRAY);//消除蛇身

                                //判断是否撞墙
                                if(snake.X[0]<0||snake.X[0]>240||snake.Y[0]<0||snake.Y[0]>150)
                                        snake.Life=1;//蛇死掉了

                                //当蛇的身体超过3节后判断蛇自身的碰撞
                                for(i=3;i<snake.Long;i++)
                                {
                                        if(snake.X[i]==snake.X[0]&&snake.Y[i]==snake.Y[0])//自身的任一坐标值与蛇头坐标相等就认为是自身碰撞
                                                game.Life-=1;
                                }
                                if(snake.Life==1||game.Life==0)//以上两种判断以后如果蛇死掉了跳出内循环,重新开始
                                {
                                        gameover();
                                        break;
                                }
                                //判断蛇是否吃到了食物
                                if(snake.X[0]==food.X&&snake.Y[0]==food.Y)
                                {
                                        LCD_Fill(food.X,food.Y,food.X+10,food.Y+10,GRAY);//把吃到的食物消除
                                        if(!((snake.Long==SNAKE_Max_Long)&&(snake.Long==SNAKE_Max_Long)))
                                        snake.Long++;//蛇的身体长一节
                                        game.Score+=10;
                                        socre_buf[0]=game.Score/100+0x30;
                                        socre_buf[1]=game.Score%100/10+0x30;
                                        socre_buf[2]=game.Score%100%10+0x30;
                                        socre_buf[3]='\0';
                                        FRONT_COLOR=BLACK;
                                        BACK_COLOR=GRAY;

                                        LCD_ShowString(40,165,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socre_buf);//显示成绩
                                        food.Yes=1;//需要重新显示食物
                                }
                                life_buf[0]=game.Life%10+0x30;
                                life_buf[1]='\0';

                                LCD_ShowString(224,165,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life_buf);//显示生命值
                }
}

int main()
{
        SysTick_Init(168);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LED_Init();
        KEY_Init();
        USART1_Init(9600);
        TFT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ShowPictureEx(0, 0, 240, 400);
        while(1)
        {
                if(KEY_Scan(1)==KEY_UP_PRESS)break;
                FRO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20,1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Press K_UP key to Enter...");
                delay_ms(200);
                LCD_ShowString(20,1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                          ");
                delay_ms(200);
        }
        TIM2_Init(50,8399);
        RTC_Config();
        RTC_Set_WakeUp(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0);//配置WAKE UP中断,1秒钟中断一次
        LCD_Clear(GRAY);
        show();//画游戏界面
        play();//玩游戏
}

所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