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点迷津,想做一个单片机的红外遥控,控制多个电灯的开关和调光

楼主(2021-02-23):
想做一个单片机的红外遥控,控制多个电灯的开关和调光,Proteus仿真。运行时不管怎么按下按键,数码管时钟保持不变。
电路图和程序在附件里。

网友A:
程序没看,就是在proteus图中发现两个单片机各有一个P3.5(红外发送脚),应该只有一个的。

网友B:
仿真里面不是一个真正的红外器件,见意你将红外视频好好看看,只要写对了波形,红外遥控很容易做,而却且网上大把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看,就是在proteus图中发现两个单片机各有一个P3.5(红外发送脚),应该只有一个的。

那个是我标错了,程序有个小问题,上午发的贴子,麻烦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