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C语言结构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2-23):
struct adc_reg_int_ctl_t {
    uint32_t fifo_full_en:1;
    uint32_t fifo_hfull_en:1;
    uint32_t fifo_empty_en:1;
    uint32_t fifo_hempty_en:1;
    uint32_t error_en:1;
    uint32_t reserved1:3;
    uint32_t fifo_full_status:1;
    uint32_t fifo_hfull_status:1;
    uint32_t fifo_empty_status:1;
    uint32_t fifo_hempty_status:1;
    uint32_t error_status:1;
    uint32_t reserved2:3;
    uint32_t length:4;
    uint32_t reserved3:12;
};
后面为什么会有:这个符号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A:
結構體的意思,要看上下文了。。。。。後面的;是C語文的語法 。

网友B:
你数一下,结构体所有成员冒号后面的数值加起来,是不是刚好等于32。 这是结构体位域的概念。 详细知识点,查一下C语言关于冒号运算符的知识点。

网友C:
结构体中“:”是位变量,后边是位长度

网友D:
这是位域

网友E:
谢谢楼上的解答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的帮助,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数一下,结构体所有成员冒号后面的数值加起来,是不是刚好等于32。 这是结构体位域的概念。 详细知识点,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