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制电容传感器监测装置,咨询各位大佬几个问题

楼主(2021-02-23):
玩了电脑后,20多年没玩电路了,完全落伍了,感觉常识都没有了,想做一个电容传感器监测装置,向各位大佬大哥高手们咨询一下:有一百个电容组成的传感器,需要实时监测每个电容值,可以逐个扫描巡测,可以分段、级联,时间要求不高可以忽略,要求功耗尽可能低,电路尽可能简单可靠,采用数字信号,数据接入rtu,大概就是这么个需要,那么该采用什么合适的电路和元件来实现?感谢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有人知道哪里能比较容易得到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你这个是大工程,一百多个电容,单片机最多十几个AD口,需要很多模拟开关芯片才能够连接完,电容测量是比较复杂的,用时也比较长,电容是PF级别还是UF级别的,精度要求多高,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电路会很复杂,软件也复杂,不是这么容易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大工程,一百多个电容,单片机最多十几个AD口,需要很多模拟开关芯片才能够连接完,电容测量是比较 ...

一来就受打击了谢谢高工回复
我设想的是可以通过扫描来解决AD口的利用问题,应该有办法解决吧,就像驱动led阵列一样

楼主:
远程终端单元( Remote Terminal Unit,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