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能从硬件开始入手吗?自己焊接一个学习板

楼主(2021-02-23):
我的意思是买零件,自己焊接一个学习板。

网友A:
完全可以哟。用万能板焊一个最小系统。把IO口都用排针留出来。

网友B:
不错,好的开始,如果是STM32,开发软件可以用 https://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ide.html

网友C:
首先必须熟悉PCB制图软件,对原件及封装也要有相当了解。图纸文件花5元交厂家制作PCB板实物。板子回来你就可以开工了~~

网友D:
可以的,这样更能加深印象

网友E:
当然可以了,前提是你有动手能力

网友F:
你可以试试,如果你的动手能力超强, 因为单片机注重实践,实践必然会涉及到硬件电路
把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做出来就可以了,其他外接的器件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制作,这样最实惠!

这是51黑论坛里面别人分享类似参考

教你如何制作51单片机最小系统开发板
http://www.51hei.com/bbs/dpj-19381-1.html

DIY51单片机开发板用户手册(共118页)
http://www.51hei.com/bbs/dpj-86555-1.html

自己DIY单片机开发板
http://www.51hei.com/bbs/dpj-42590-1.html

网友G:
各有各的好处,自己动手费点时间,最主要是学习教程和案例。

网友H:
要看你的目的。 如果是为了工作,还是建议先用开发板。因为,开发板有工整的布线,合理的布局,有利于以后的产品思维。如果只是兴趣爱好,用面包板就行了,毕竟功能的实现,和稳定的运行还是有几个层次需要去跨越的。

网友I:
肯定可以,就算你买了单片机的学习板、实验板、开发板,学习实验完之后就没有用了,自己动手从硬件开始学习单片机,锻炼了动手能力,加快了学习速度。我学单片机没有用过任何实验开发板之类的,直接从硬件开始,先后设计制作了89C51、430、AVR、STM32的仿真实验板,设计制作单片机实验板,一定要用仿真芯片设计,(89C51我有老式仿真器),必须把仿真搞定,学习速度更是快上加快。最近想熟悉一下STC单片机,准备用IAP15F2K61S2做一个仿真实验板。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特别是andmall的链接谢谢admin的支持。

网友J:
没有一点硬件基础学也没有用

网友K:
51DIP40封装就可以拿洞洞板自己焊一个开发板出来, 晶振紧靠IC脚, 51的电源地线脚不要搞错, 复位电路接正确, 这个板子基本就成功了. 几乎没有难度.

网友L:
一般先用开发板学代码

网友M:
可以,自己做的话能更好的理解硬件原理,但比买开发学习要花更多的时间和耐心

网友N:
学习单片机可以买一个最小系统,以51单片机为例,需要晶振,电容,电源就可以,最好自己焊接一个,学习单片机,一定要动手,实际用单片机控制硬件和读写外围

网友O:
学习硬件设计必须勤动手提高才会快

网友P:
先买学习板,学会最小系统上电。然后买零件,自己焊接一个最小系统。能够运行程序后,再制作多功能的最小系统

网友Q:
学习单芯片计算机可以是任何技能水平的。

网友R:
不建议,自己学习建议买一个最小系统。才十几块。自己弄成本高。建议软件硬件分开学

网友S:
从经济成本角度考虑,果断咸鱼几十元开发板,有完整的教程和代码

网友T:
可以的,自己先焊接一个最小系统板学习,这样也有助于自己的焊接能力

网友T:
可以的,自己焊接一个最小系统板,有助于锻炼自己的焊接能力,在这过程中你能很好的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U:
可以,但是建议刚开始还是要买个学习板。自己焊接的板子出问题还要分析是不是硬件焊接的问题。

网友V:
可以的 需要慢慢来 学习的东西很多 多借鉴一下别人的经验

网友W:
可以的,用AD软件从原理图到PCB再到焊接调试,这样既学习了硬件,又可以更加容易上手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肯定可以,就算你买了单片机的学习板、实验板、开发板,学习实验完之后就没有用了,自己动手从硬件开始学习 ...

超纲了,看不懂。仿真器就是仿真软件吗?后面提到的仿真实验板又是什么东东?IAP15F2K61S2是什么芯片型号?

楼主:
论坛的气氛太好了,有问必有答。在此衷心感谢各位的答复。学习板我已经买了几个了,也能下载程序跑灯、响蜂鸣器、红外遥控看LED什么的,但感觉离实战很远,就想动手做一个。已经找到目标了,论坛里有一位共享了窗帘自动开关的项目,资料很全,准备用那个练练手。等东西买回来,边学习边向大家汇报。

网友X:
首先你得懂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构成(电源电路,复位电路,晶振电路),其次看你的单片机手册也就是datasheet。根据手册来选择器件搭配。然后就是万用板什么的自己试试,搭好电路后在做个测试啥的。我刚开始学没多久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Y:
引用 网友C:
首先必须熟悉PCB制图软件,对原件及封装也要有相当了解。图纸文件花5元交厂家制作PCB板实物。 ...

请问花五元到哪里做PCB板?小白一枚

网友Z:
建议你可以先从C51系列和ARM系列对它们进行初步的了解后再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合知适的方向进行深入学习,相当实用,提升能力

网友AA:
如果是刚入门,建议你买个商家做好的板子,然后照着商家的板子画一遍,照着画的同时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如果什么都不会就开始画板子还是比较吃力的

网友AB:
如果你自己会LAYOUT的话,就自己画板子到外面免费打样,杭州捷配就能打,不会就用万能板裁好焊上单片机最小系统和全部I/O口也可以。

网友AC:
当然可以,但是建议直接买一个这样十几块钱硬件和程序的问题都能解决,而且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超纲了,看不懂。仿真器就是仿真软件吗?后面提到的仿真实验板又是什么东东?IAP15F2K61S2是什么芯片型号 ...

仿真器不是仿真软件

仿真器(emulator)以某一系统复现另一系统的功能。与计算机模拟系统(Computer Simulation)的区别在于,仿真器致力于模仿系统的外在表现、行为,而不是模拟系统的抽象模型。

STC单片机自定义加密仿真器使用指南,脱机下载等教程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143253-1.html

自制IAP15F2K61S2转C51单片机仿真器 附PCB文件
http://www.51hei.com/bbs/dpj-197429-1.html

网友AD:
如果没有接触过,还是先根据一些开发板进行相关的学习,如果能找到应用单片机的板子可能对板子进行一些实际生活中用的功能的改进,程序编制,调试。没有方向学习可能会比较枯燥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超纲了,看不懂。仿真器就是仿真软件吗?后面提到的仿真实验板又是什么东东?IAP15F2K61S2是什么芯片型号 ...

仿真器是可以连接编程软件,在编程过程中,可以全速执行程序、单步执行程序、设置断点、观察变量的一种硬件设备,仿真器有带仿真头的老式仿真器、JTAG、SWD接口仿真器,7楼给你的链接做出的最小系统板,除非你有老式仿真器,否则你解决不了仿真问题,单片机编程,效率最高的编程方式就是用仿真器仿真,仿真实验板就是用仿真芯片做出来的实验板,IAP15F2K61S2是STC单片机具有仿真功能的芯片,据说可以连接keil软件进行仿真,我也只是尝试一下,还没有做成功。35楼给你的回答非常正点,给出的链接更加实用,至少可以解决仿真问题。

网友AE:
还需要自己买一些外接器件

网友L:
引用 网友Y:
请问花五元到哪里做PCB板?小白一枚

立创打板长宽小于10cm的双层电路板5元包邮(每月两次,超出2次就要25块),另外用立创EDA画电原理图,他们有完整的原理图库和封装库和购买链接(一些少见的元件没有,而且少批量购买IC价格比淘宝贵,但是速度很快,4小时发货),如果想省钱就淘宝买元件,想省事就立创画然后点击IC然后电机右边的查看规格书,直接可以跳转到购买链接上。

网友AF:
我个人学习建议是,没有必要自己焊接板子,τ 宝上有成品,单片机重要的是底层驱动的理解,着重的要重视,然后在实际做几个项目,自己焊接最小系统,循序渐进,可能更好点

网友AG:
可以,一边动手一边学理论掌握的会更快,知识吸收也越快

网友AH:
挺好的啊,本来就离不开硬件。

网友AI:
自己动手可以更好的加深对硬件的理解!

网友AJ:
可以啊,巩固知识,还提高了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