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种电流根据负载变化电压可控的信号电路 求指教

楼主:
大家好,我的输入信号源是3Mhz,5v的正弦波,想要经过一种放大器可以满足以下几点需求:
1)输入信号3Mhz,5v稳定不变
1)输出信号的电流可以根据输出所接的负载的变化而改变
2)放大倍数可以由外部直流电压进行控制
3)在3M情况下满足以上要求

我对负反馈运放的理解是放大倍数只和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有关,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输出电流近似于恒流源。
本人基础较差,希望大家能够详细说明,有理解错误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thk。

网友A(2021-02-23):
引用 网友B:
那比如负反馈的放大倍数有可以用直流电压调整的方法吗?

此为构想图,未经实践!

网友C:
参考扩音机原理!

网友A:
运放在其参数范围内就是输出信号的电流可以根据输出所接的负载的变化而改变。

网友D:
单片机就是把你电压变化转成了频率对应值,你取出频率值加以操作计算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在其参数范围内就是输出信号的电流可以根据输出所接的负载的变化而改变。

那比如负反馈的放大倍数有可以用直流电压调整的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参考扩音机原理!

okay,我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为构想图,未经实践!

数字电位器精度不够,看看电压信号如何调整运放放大倍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为构想图,未经实践!

最后用ADI的AD603实现的,带程控,可以用电压控制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