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外部时钟怎么没有呀?

楼主:
倒是能导出,就是找不到……

网友A(2021-02-23):
PLL source mux 要选HSE而不是HSI

网友B:
RCC 里要选择使能外部时钟。

网友C:
这步选了么

网友D:
master clock output 甚至有两个
还有一个audio clock input(I2S_CKIN)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CC 里要选择使能外部时钟。

选晶振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LL source mux 要选HSE而不是HSI

界面没变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