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给个解答?往一个数组里加变数,除了穷举法还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21-02-24):
一般数组赋值都是在循环里面(这种一般都是数组里的数据搬到另一个里,或者储存一种算法的结果),但如果这个数组里有许多变数,那有什么简便的写法吗?(如果这种数比较少倒是好用一个if语句将这个数单独拿出来特殊处理)

网友A:
你可以做一个涵数,用措针就搞定

网友B:
void main()
{
int a[10] = {0,1,2,3,4,5,6,7,8,9};int b[10];

memcpy(b,a,sizeof(a));
}

不懂就去百度搜C语言数组复制,C语言数组数组元素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