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发送一个字符并在单片机+LCD1602上实时显示出来

楼主(2021-02-24):
之前写的一个测试玩的串口接收小程序,在串口助手上发送一个字符,单片机接收到后在LCD1602上显示出来。
一次发一个字符,显示完一整屏后自动清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Data: ";
sbit lcdrs=P1^1;        //指令和数据寄存器选择,高电平时为数据,低电平选择命令
sbit lcdrw=P1^2;        //读写选择,高电平为读,低电平为写
sbit lcden=P1^3;    //使能
sbit lcdbg=P1^3;        //背光,0为开
sbit beep=P1^0;                //蜂鸣器,0为开
bit flag;
uchar num;
uchar receiveData;
uchar displayposition=0x40;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rs低电平为写命令
        P0=com;
        delayms(5);
        lcden=1;                 //EN先置高电平
        delayms(5);
        lcden=0;                 //短暂延时后EN置低电平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rs=1;                 //rs高电平为写数据
        P0=dat;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init()
{

/******/
        lcdrw=0;
        lcden=0;
        P0=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初始化,开显示,开光标,开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   //初始化,读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自动加1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数据地址指针从0开始
        lcdbg=0;                   //开背光
        beep=0;
        delayms(400);
        write_com(0x0C);
        beep=1;

}

void main()
{
        init();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for(num=0;num<6;num++)
                write_dat(table[num]);
        while(1)
        {
        if(flag==1)
                {
                 if(displayposition>0x4F)
                 {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数据地址指针从0开始
                        for(num=0;num<6;num++)
                        write_dat(table[num]);
                        displayposition=0x40;
                 }
                 write_com(0x80+displayposition);          //数据地址指针加40即指向第二行的第一位
                 write_dat(receiveData);
                 flag=0;
                 displayposition++;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flag=1;
}

网友A:
码住,学习学习,刚刚入门

网友B(2021-05-16):
能一次发送两个字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