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ATJ2091DIY MP3的苦恼

楼主(2021-02-24):
最近想自己DIY个MP3,打算用炬力的ATJ2091做主控,但原理图画了一半没法弄了,原因如下
1.原理图上的FLASH闪存芯片只有一个,我想用两个128M的闪存芯片怎么搞,没弄过闪存级联所以很头疼
2.原理图上的LCM液晶屏查了网上所有地方没找到资料,τ 宝上也没有实物,如果没屏到时候怎么用
3.炬力的片子都要用量产软件搞一下才能用,ATJ2091的量产软件谁有,不然做完了也是费的没法用
头疼了两天也没个头绪,还是一块一块解决吧,先解决两片闪存级联的问题,哪个大神来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这个是我画了一半的原理图,按键还没画,那个分分钟的事,我想先确认一下现在这些部分有没有错的
我用的是炬力的ATJ2091方案,这个片子音质和价格还可以
这是原资料上的闪存部分原理图,我想弄成两个闪存芯片,不知道该怎么搞了,头大中……。
这个也是个让人头疼的玩意儿,全网没它资料,只知道是个13265的屏。

这是我画的闪存,因为自己手上还有一百多片这种芯片,想把它用掉,所以用图上用了两片。
哪个大神或高手来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在线等大神来指导一下啊,感激不尽……。

楼主:
唉,实在是搞不懂这个,有没有大神来指导一下。坐等回复中…………。

网友A(2021-09-16):
AGND 和 GND 一般不能直接连在一起,当中要串电阻, AVCC 和 VCC 一般也不能直接连,当中要接电感,最好还是参考一下手册的推荐电路吧……

网友B:
这个DIY太高端,没有人玩,但实用性却不强,还不如蓝牙耳机好玩

楼主(2021-11-02):
引用 网友B:
这个DIY太高端,没有人玩,但实用性却不强,还不如蓝牙耳机好玩

这个做好了会做成MP3并带功放板,集成闪存毕竟优于U盘,U盘经常插拨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ND 和 GND 一般不能直接连在一起,当中要串电阻, AVCC 和 VCC 一般也不能直接连,当中要接电感,最好还 ...

是这样的,但一般中间跨接0R的电阻,这种电阻只是为了避免数字噪声,通过合理的PCB布线一样可以避免.而且省去了一个电阻和相应的贴片费用.

楼主(2022-09-14):
来几个朋友一起玩电子,有么?

网友C:
不是芯片厂家想要搞量产软件,而是flash型号太多,每种特征还都不太一样,所以要用量产软件配置一下。

网友D:
需要固件支持,你确定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固件支持,你确定有吗

固件有,但要先画好板子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