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0口输出高低电平控制数码管 求指导

楼主: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我想用stc89C52的P0口链接三极管输出高低电平,但是现在P0口总是输出低电平!

板子原理图

板子原理图

网友A(2021-02-24):
P0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 所以没有输出高电平  需要在外面焊接上拉电阻

网友B:
P0口 需要4.7~10K电阻拉到5V

网友C:
P0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 就是那种排电阻,或是八个电阻,将电平上拉为高电平

网友C:
P0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需要加上一排电阻,将电压上拉

网友D:
好的,谢谢加4.7K的上拉电阻已经正常使用了

网友E:
上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