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protel的3D中有的显示元器件有的却不显示?

楼主(2021-02-24):
主芯片不显示,显示的器件能看到,不显示的为什么都是这种块状显示?

红色的圈是器件没有正常显示的

红色的圈是器件没有正常显示的

网友A:
不显示的是在制作封装时没有按3D的要求去做。

网友B:
看你的封装有没有3D模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封装有没有3D模型吧

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的是在制作封装时没有按3D的要求去做。

怎么看封装的3D要求?

网友C:
这个需要自己由sidworks或者其他绘图软件自己画3d封装,然后导入到里面才有的

网友D:
需要自己去设计

网友E:
这说明你没有3D模型,或者你导入的3D模型对不上,有的要设置,有的要重新找3D库

网友F:
这个嘛最好学一点简单的3D

网友B:
protel 99不知道,太久没用了,altium designer的话看机械层会放有一个3D body

网友G:
没有3D模型,用3D简易看图就可以看到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