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CH340模块不能烧写的原因?

楼主:
仔细查看接线,对照原理图,模块的VCC没有接5V电源,是通过短路块接到3.3V上的,这对于3.3V芯片驱动电平合适,但对于5V芯片RxD、TxD驱动电平就不够了,原因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就有了。
你知道了吗?

看图:在5V与VCC之间用细铜丝短接,去掉原有的短路块,再用它编程就能烧写了。

网友A(2021-02-24):
是不是线路板有问题呀?用万用表查下

网友B:
成品的电压跳线帽偿给换成了导线不便操作,成品设计没问题问题在用的人和方法

网友C:
STC51单片机下载失败的问题总结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

网友D:
是不是模块电路脱焊或者虚焊

网友E:
下载失败是因为串口漏电,单片机不能正常复位

网友F:
烧写的时候不用接电压吧

网友G:
这个模块不咋地,没有接线标示,不知为啥会被楼主看中

网友H:
你看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呀,可能是驱动为预安装,没有安装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线路板有问题呀?用万用表查下

不是线路板有问题,模块是刚刚买来的,细铜丝短接5V和VCC之后,就可以正常烧写5V芯片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模块电路脱焊或者虚焊

请看我给沙发的回复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模块不咋地,没有接线标示,不知为啥会被楼主看中

模块本身没有问题,输出端有标识,价格不贵,弄清接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J:
不需要上电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K:
CH340比PL2303好用,也比较容易驱动

网友L:
网上那种很便宜的土豪金编程器很好用,带5v和3.3v切换,可以编程也可以ttl通信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