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2MHz@12T)驱动WS2812B

楼主(2021-02-24):
本实验创新点:RC电路产生非uS整数值的延时,使得单片机可以产生小于脉宽小于1uS的高电平

附件说明:
/*
*程序功能:验证低速率单片机(51单片机在12MHZ晶振@12T)驱动WS2812B灯带的可行性
*
*作者:xxd0708
*发布网址:www.51hei.com
*程序版本:V1.00
*编写时间 20210224
*声明: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
*硬件说明
*CPU:AT89S52 16K bytes flash ROM, 256 bytes data RAM
*程序版本:V1.00
*晶振频率:12MHz @12T
*
*以AT89S52为例
*连接方式:
*     单片机           WS2812B灯带
*     +5V
*      |
*     VCC——————|—————————— VCC
*              |
*       1K5电阻*
*              |
*     P00——————|———————————DIN
*              |
*           102电容*
*              |
*     GND——————|———————————GND
*
*原理:单片机与灯带之间接入RC电路,P00工作在开漏工作方式,
*输出1即上升沿由RC产生延时,数值由RC参数决定,而在输出0下降沿无延时
*这样就有可能产生小于1uS的高电位脉冲
*对WS2812而言,高电平时间小于0.45uS为逻辑0,大于时为逻辑1
*多次调整RC值使延时量符合要求(本程序要求上升沿延时在1.5~1.8us之间)
*
*调整经验:
*下载本程序后,根据发光情况调整,发白时说明WS2812识别为全1,延时量过小,需加大R或C;
*反之,不发光时说明识别为全0,延时量过小,需减小R或C;
*有彩光发出时再精确调整至合适值时,直到发光正常(实测RC值约为1.5uS,供参考)
*调试要有耐心,祝好运 :-)
*

keil工程文件

楼主:
第一次上传附件

keil uv4工程文件

楼主:
我实验时RC调节过程:

楼主:
我实验时RC调整用了四次(R是上拉电阻,接在vcc与P00之间,C接在P00与GND之间):
1.R取302(3K),C取102(0.001uF),灯全不亮。说明延时太大,高电平宽度不足,需减小R或C,为方便固定C调整R;
2.R改102(1K),全亮发白。说明延时太小,高电平过宽,0被识别成1,需加大R;
3.R取222(2K2),灯不亮。需减R;
4.R取152(1K5),发光正常。(此值供参考,根据PCB实际情况调整)
调节后经一晚上的运行,显示正常,小马拉大车实验初告成功!

楼主:
基本原理:
程序中发位0时为2uS高电平,发位1时为3uS高电平。
由于P00是开漏囗,下拉能力强而上拉能力由外部上拉电阻提供。所以对端口实际电压而言,当P00上拉电阻下拉电容时,由0上升到1为较慢的充电过程,而由1到0为快速放电过程(时间可忽略)。
另一方面,WS2812B输入带整形电路,由0转1电压门限为0.7Vcc,由1转0电压门限为0.3Vcc。如选择并调整好R与C,使C上电压充至0.7Vcc的时间大于1.55uS,则单片机发位0时,WS2812B实际收到的高电平时间小于2-1.55=0.45uS,发送位1时,多1uS必然大于0.45uS,从而满足了驱动要求。
原理分析可行后,实际验证按“先估算、后调整”的思想进行。
由RC充放电原理知,从0到0.7倍电压的时间约为1.2倍时间常数,我们需要大于1.55uS并小于2uS,取1.8uS为宜,故RC约为1.8/1.2=1.5uS。我选取了C为0.001uF的电容(102),R应选1.5uS/0.001uF=1.5k的电阻(152)。
为实验验证,并考虑电器元件的误差及PCB的附加电容的影响,选2倍及2/3倍为上下限电阻(3k与1k),用二分法逼近,最终运行正常为1.5K,与理论值相符。(应实际工作电压或电路器件不同,允许一定偏差)
附手绘的电平转换原理图一张:

网友A:
楼主,你真聪明.

网友B(2021-12-11):
引用 楼主:
我实验时RC调整用了四次(R是上拉电阻,接在vcc与P00之间,C接在P00与GND之间):
1.R取302(3K),C取102 ...

能提供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C:
第一次看到楼主这个方法,真是聪明!
我用1T单片机,再加上你的电路,没有用你的程序,可以成功驱动。
但用A89S52的单片机无法成功,晶振是11.0592Mhz的。

网友D:
很巧妙的方法2812真的要被玩坏了

网友E(2022-05-01):
太厉害了,电子玩得太娴熟了,居然想到用RC充电原理来实现对2812的驱动。

网友F:
厉害   技术强贴    我遇到这个问题   直接换1T 40M的单片机

网友G(2022-07-22):
在stc89c52上成功,比较创新的方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厉害   技术强贴    我遇到这个问题   直接换1T 40M的单片机

哈哈哈,我也是

网友I(2023-05-10):
厉害,技术好贴,可以用3毛钱的单片机控制了

网友J(2023-12-01):
厉害,这就是所谓的突破与创新!!!!!

网友K(2024-02-02):
引用 楼主:
基本原理:
程序中发位0时为2uS高电平,发位1时为3uS高电平。
由于P00是开漏囗,下拉能力强而上拉能力由外 ...

意思就是:用了这个RC,程序里面的I/O就是一般的高\低电平了?

网友L:
d^_^b  低速mcu上ws2812高速玩的思路???

网友M:
厉害,突破创新!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