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当电源和针式电源或者usb电源的成本各是多少?

楼主(2021-02-25):
有哪位师傅知道吗?

网友A:
type_c就是个IC怎么当电源。
如果你要问用哪种IC当电源输入口便宜,那必须是排针。排针2.54mm的1毛钱可以买到40针。
USB和type_c产品种类太多,价格空间太大,没法统计。也没时间给你统计,有这时间在这问不如去τ 宝撩客服。

网友B:
是3.3v吗?就是usb接口与转换芯片的成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