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C语言进阶之道(C语言实践经验总结,详解模块化,代码优化等)

楼主(2021-02-25):
嵌入式C语言实践经验总结。对于在实际工作当中, 你不再是独自编写程序,你要和小组内的成员之间分工合作,你
要学会模块化编程、要写出更规范更安全的代码、做更合理的优化、减少更多的 bug。所有
的这些,都迫使你必须更彻底的理解嵌入式 C 的语法结构,数据细节,与硬件打交道的特
性,使得你必须时时考虑硬件与 C 的对应关系并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
二.模块化编程
  当你在一个项目小组做一个相对较复杂的工程时,意味着你不再独自单干。你需要和你的小组成员分工合作,一起完成项目,这就要求小组成员各自负责一部分工程。比如你可能只是负责通讯或者显示这一块。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将自己的这一块程序写成一个模块,单独调试, 留出接口供其它模块调用。最后,小组成员都将自己负责的模块写完并调试无误后,由项目组长进行组合调试。像这些场合就要求程序必须模块化。模块化的好处是很多的,不仅仅是便于分工,它还有助于程序的调试,有利于程序结构的划分,还能增加程序的可读性和可移植性。
  初学者往往搞不懂如何模块化编程,其实它是简单易学,而且又是组织良好程序结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本文将先大概讲一下模块化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最后将以初学者使用最广的keil c编译器为例,给出模块化编程的详细步骤。
  模块化程序设计应该理解以下概述:
(1)  模块即是一个.c 文件和一个.h 文件的结合,头文件(.h)中是对于该模块接口的声明;
  这一条概括了模块化的实现方法和实质: 将一个功能模块的代码单独编写成一个.c文件,然后把该模块的接口函数放在.h文件中.举例:假如你用到液晶显示, 那么你可能会写一个液晶驱动模块,以实现字符、汉字和图像的现实,命名为: led_device.c,该模块的.c文件大
体可以写成:
/*************************************************************************
*                       液晶驱动模块
*
* 文    件: lcd_device.c
* 编 写 人: 小瓶盖
* 描    述:液晶串行显示驱动模块,提供字符、汉字、和图像的实现接口
* 编写时间: 2009.07.03
* 版    本:1.2
*************************************************************************/
#include …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flag;  //局部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value;//全局变量

//定义函数
//这是本模块第一个函数,起到延时作用,只供本模块的函数调用,所以用到static关键字
修饰
/********************延时子程序************************/
static void delay (uint us)   //delay time
{}
//这是本模块的第二个函数,要在其他模块中调用
/*********************写字符程序**************************
** 功能:向LCD写入字符
** 参数:dat_comm 为1写入的是数据,为0写入的是指令
         content 为写入的数字或指令
******************************************************/
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
……
……
/***************************** END Files***********************************/
注:此处只写出这两个函数,第一个延时函数的作用范围是模块内,第二个,它是其它模块需要的。为了简化,此处并没有写出函数体.

  .h文件中给出模块的接口.在上面的例子中, 向LCD写入字符函数: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就是一个接口函数,因为其它模块会调用它,那么.h文件中就必须将这个函数声明为外部函数(使用extrun关键字修饰),另一个延时函数:void delay (uint us)只是在本模块中使用(本地函数,用static关键字修饰),因此它是不需要放到.h文件中的。
  .h文件格式如下:
/*****************************************************************************
*                    液晶驱动模块 头文件
*
* 文    件: lcd_device.h
* 编 写 人: 小瓶盖
* 编写时间: 2010.07.03
* 版    本:1.0
******************************************************************************
***/
//声明全局变量
extern unsigned char value;
//声明接口函数
extern 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向LCD写入字符
……
/***************************** END Files***********************************/
这里注意三点:
  1. 在keil 编译器中,extern这个关键字即使不声明,编译器也不会报错,且程序运行良好,但不保证使用其它编译器也如此。强烈建议加上,养成良好的编程规范。
  2. .c文件中的函数只有其它模块使用时才会出现在.h文件中,像本地延时函数static
void delay (uint us)即使出现在.h文件中也是在做无用功,因为其它模块根本不去调用它,实际上也调用不了它(static关键字的限制作用)。
  3.注意本句最后一定要加分号”;”,相信有不少师兄遇到过这个奇怪的编译器报错:
error C132: 'xxxx':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这个错误其实是.h的函数声明的最后少了分号的缘故。

模块的应用:假如需要在LCD菜单模块lcd_menu.c中使用液晶驱动模块lcd_device.c中的函数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只需在LCD菜单模块的lcd_menu.c文件中加入液晶驱动模块的头文件lcd_device.h即可.

网友A:
楼主用心了。我就不客气了,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