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AS608+DS1302指纹模块+继电器+水位检测模块+DHT11程序原理图PCB

楼主(2021-02-25):
              1,在指纹模块和DS1302时间模块基础上添加了DHT11温湿度检测功能,水位检测模块,继电器控制的加湿功能。

               2,供电是通过DC5V供电给单片机

              3,指纹模块通过AMS1117降压模块供电5V-3.3V,通过串口和单片机通信。

              4,DS1302也是需要通过3.3V供电,时间功能可以通过单片机自带的计时器编写代码完成

              5,DHT11的3引脚可以滞空,并且数据传输引脚可以不用加上拉电阻。

             资料内涵视频+代码+原理图

             实物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资料内涵原理图+代码+运行视频
  最后欢迎加入技术交流群:938456660可以与我交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buzz.h"
#include "ke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FPM10A.h"
#include "lcd_1602.h"
#include "ds1302.h"

sbit Data=P1^3;
sbit beep=P2^7;
sbit LED=P3^7;
sbit jiashi=P1^4;
sbit JDQ=P3^6;
sbit SHUI=P3^4;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char DisplayData[16]="   -     :  :   ";
char DisplayData1[16]="Humi:  %Temp:  C";
int wendu=0,shidu=0,cishu=0;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void DHT11_start(void);
u8 DHT11_rec_byte(void);
void DHT11_receive(void);

void datapros()
{
  Ds1302ReadTime();      //反馈时间TIME

  DisplayData[1] = TIME[4]/16+0x30;
  DisplayData[2] = (int)(TIME[4]&0x0f)+0x30;                        //月

  DisplayData[4] = TIME[3]/16+0x30;
  DisplayData[5] = (int)(TIME[3]&0x0f)+0x30;     //日

        DisplayData[7] = TIME[2]/16+0x30;                                                        //时
        DisplayData[8] = (int)(TIME[2]&0x0f)+0x30;

        DisplayData[10] = TIME[1]/16+0x30;                                                //分
        DisplayData[11] = (int)(TIME[1]&0x0f)+0x30;

        DisplayData[13] = TIME[0]/16+0x30;                                                //秒
        DisplayData[14] = (int)(TIME[0]&0x0f)+0x30;
}

void main()
{
        u8   i;
        LCD1602_Init();                        //初始化液晶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ED=0;
  while(1)
        {
        if(KEY_ENTER==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_Ms(1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EY_ENTER==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cishu++;
                        while(!KEY_ENTER);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时间功能模块------------------------------------
                if(cishu==1)
        {
        LCD1602_Display(0x80,"Fingerprint Test",0,16);         //液晶开机显示界面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LCD1602_WriteCMD(0x80+0x40);
        for(i=0;i<16;i++)
        {
                LCD1602_WriteDAT(DisplayData[i]);
        }
        }

//---------------------------指纹模块功能------------------------------------
        if(cishu==2)
        {
                Delay_Ms(200);          //延时500MS,等待指纹模块复位
                Device_Check();                           //校对指纹模块是否接入正确,液晶做出相应的提示
                Delay_Ms(1000);                        //对接成功界面停留一定时间
                while(1)
                {
                                if(KEY_ENTER==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_Ms(1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EY_ENTER==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cishu++;
                        while(!KEY_ENTER);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温湿度功能模块------------------------------------
        if(cishu==3)
        {
        while(1)
        {
                DHT11_receive();
                LCD1602_WriteCMD(0x01);
                LCD1602_WriteCMD(0x80);
                for(i=0;i<16;i++)
                {
                LCD1602_WriteDAT(DisplayData1[i]);
                }
                LCD1602_Display(0xc0,"H:70L:20H:30L:30",0,16);
                Delay_Ms(100);
                if(wendu<30)
                {
                        LED=0;
                        beep=~beep;                                                                        //蜂鸣器声音很小
                        Delay_Ms(200);
                        LED=1;
                }
                else
                {
                        LED=0;
                        beep=0;
                }
                if(shidu<20)
                {
                        if(SHUI==1){JDQ=1;}
                }
                else
                {
                        JDQ=0;
                }
        }
        }

//--------------------进入主功能界面------------------------------------
                LCD1602_Display(0x80,"  search finger ",0,16);         //第一排显示搜索指纹
                LCD1602_Display(0xc0,"  Add     delete",0,16);         //添加和删除指纹
                if(local_date==0)
                {
                        LCD1602_Display(0x80,  " *",0,2);
                        LCD1602_Display(0xc0,  "  ",0,2);
                        LCD1602_Display(0xc0+8,"  ",0,2);
                }
                else if(local_date==1)
                {
                        LCD1602_Display(0x80,  "  ",0,2);
                        LCD1602_Display(0xc0,  " *",0,2);
                        LCD1602_Display(0xc0+8,"  ",0,2);
                }
                else if(local_date==2)
                {
                        LCD1602_Display(0x80,  "  ",0,2);
                        LCD1602_Display(0xc0,  "  ",0,2);
                        LCD1602_Display(0xc0+8," *",0,2);
                }
                //确认键
                if(KEY_OK == 0)
                {
                         while(KEY_OK == 0);//等待松开按键
                        switch(local_date)
                        {
                                        case 0:  //搜索指纹
                                        FPM10A_Find_Fingerprint();
                                        break;

                                        case 1:         //添加指纹
                                        FPM10A_Add_Fingerprint();
                                        break;

                                        case 2:        //清空指纹
                                        FPM10A_Delete_All_Fingerprint();
                                          break;
                                }
                        }
                    //切换键
                        if(KEY_DOWN == 0)
                        {
                                 while(KEY_DOWN == 0); //等待松开按键
                                   if(local_date<=2)
                                {
                                        local_date++;
                                        if(local_date==3)
                                                local_date=0;
                                }
                        }
                        Delay_Ms(100); //延时判断100MS检测一次
                }
        }
                }
}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延迟函数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延迟函数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开始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8 DHT11_rec_byte()
{
   uchar i,dat=0;
  for(i=0;i<8;i++)
   {
      while(!Data);
      DHT11_delay_us(8);
      dat<<=1;
      if(Data==1)
         dat+=1;
      while(Data);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数据
        DHT11_delay_us(40);  //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湿度高位
        R_L=DHT11_rec_byte();    //湿度低位
        T_H=DHT11_rec_byte();    //温度高位
        T_L=DHT11_rec_byte();    //温度低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获取数据

        DHT11_delay_us(25);    //延时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验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shidu=RH;
                                wendu=TH;
                                DisplayData1[5]=shidu/10+0x30;
                                DisplayData1[6]=shidu%10+0x30;
                                DisplayData1[13]=wendu/10+0x30;
                                DisplayData1[14]=wendu%10+0x30;
    }
}

代码+PCB+原理图:

楼主(2021-06-05):
欢迎加入技术交流群:938456660与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