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LED灯亮灭问题

楼主(2021-02-25):
按键控制LED灯亮灭问题

P3.0和P3.1端口无法控制P1.0和P1.1的灯亮灭

P3.0和P3.1端口无法控制P1.0和P1.1的灯亮灭

网友A:
请开始你的发言

网友B:
可能楼主的程序有误。请贴出源程序,以便侦错。

网友B:
其中一个错误原因: 仿真图左下方的3灯的三极管e极与c 极接反了。

网友C:
不知道你程序怎么写的,P3.0检测到低电平,然后P1.0就要输出高或者低电平来控制灯。

网友D:
三极管放反了锅锅.....

网友E:
为逗而生!

网友F:
Q8,Q10两个三极管连接错误

网友G:
P1的2 个三极管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中一个错误原因: 仿真图左下方的3灯的三极管e极与c 极接反了。

多谢,已更改,程序也有问题,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程序怎么写的,P3.0检测到低电平,然后P1.0就要输出高或者低电平来控制灯。

菜鸟入门,多谢 已经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放反了锅锅.....

已经改过了 多谢

网友H:
基级要接一个限流电阻吧

网友I:
或是NPN管的E,C调过来,或是用PNP管

网友J:
Q8Q10  EC脚接反了,P0要加上拉电阻,LED要接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