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蜂鸣器与无源蜂鸣器的区别

楼主(2021-02-25):
无源蜂鸣器的优点是:
1.便宜
2.声音频率可控,可以做出“多来米发索拉西”的效果
3.在一些特例中,可以和LED复用一个控制口而无源内部不带震荡源,所以如果用直流信号无法令其鸣叫。必须用
2K~5K的方波去驱动它。有源蜂鸣器往往比无源的贵,就是因为里面多个震荡电路。
有源蜂鸣器的优点是:程序控制方便区分
 1 把蜂鸣器一脚朝天,如果电路板是黑色的表明是有缘的,如果电路板是绿色的表示无源的。
 2 把万用表调到欧姆挡RX1位,用黑表笔接蜂鸣器的正极,慢慢触碰,如果发出咔咔生,电阻组织为8Ω或16Ω
表示无源蜂鸣,如果发出持续的声音,表示有源!
现在很常用的是一种有源蜂鸣器,内部有振荡、驱动电路。加电源就可以响,你所说的估计就是
那种。优点是用起来省事,缺点是频率固定了,就只一个单音。
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的差别主要差别为: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的根本区别是产品对输
入信号的要求不一样;有源蜂鸣器工作的理想信号是直流电,通常标示为
VDC、VDD等。因为蜂鸣器内部有一简单的振荡电路,能将恒定的直流电转化成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从面实出磁场交变,带动钼片振动发音。但是在某些有源蜂鸣器在特定的交流信号下也可以工作,只是对交流信号的电压和频率要求很高,此种工作方式一般不采用。而无源蜂鸣器没有内部驱动电路,有些公司和工厂称为讯响器,国标中称为声响器。
无源蜂鸣器工作的理想信号方波。如果给预直流信号蜂鸣器是不响应的,因为磁路恒定,钼片不能振动发音。实例中,把驱动方式给为交流驱动(PWM输出)控制,频率选为
5kHz。在实际使用蜂鸣器时,区分是有源还是无源蜂鸣器,电磁式还是压电式。
对于后者,他们的区别是:电磁无源蜂鸣属于感性负载器件,理想输入是正向方波通常记作:VO-P。压无源蜂鸣属于容性负载器件,理想输入是双向方波通常记作:
VP-P。但是如果IC是反向器4049等,取一非门的输入和输出接蜂鸣器也是很理想的,只是有时IC的输出功率太小,声音达不到预期要求。如果蜂鸣器是作为高声压报警用的,
普通的两引脚电感还不能满足要求,一般会采用三脚抽头电感,一般为10倍的升压比,有些高声压110dB以上的可能要用小功率变压器实现升压。
     他们的工作原理是:
      无源电磁蜂鸣器工作原理是:交流信号通过绕在支架上的线包在支架的芯柱上产生一交变的磁通,交变的磁通和磁环恒定磁通进行叠加,使钼片以给定的交流信号频率振动并配合共振腔发声。产品的整个频率和声压的响应曲线与间隙值、钼片的固有振动频率
(可粗略折射为小钼片的厚度)、外壳(亥姆霍兹共振声腔)频率、磁环的磁强漆包线的线径有直接关系。
 压电蜂鸣片是将高压极压化后的压电陶瓷片黏贴于振动金属片上。当添加交流电压后,
会因为压电效应,而生成机械变形伸展及收缩,利用此特性使金属片振动而发出声响。
 1、周边支持方式-将蜂鸣片外径边缘固定于共振腔内,一般采无回授式蜂鸣片,而其蜂鸣片须与共振腔频率搭配,才会有较高的音压输出,并由外部振荡电路生成推动信号,
使蜂鸣器发出声音。

2、节点支持方式-将蜂鸣片固定于约与陶瓷片直径同尺寸的环形结构内。若共振腔设计得
宜,并搭配频率正确的回授式蜂鸣片与正回授电路,将可生成较大音压及正确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