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按键控制数码管加减计数程序

楼主:
这是按键控制数码管加减计数的一个程序,输出结果是在数码管后三位显示一个三位数,例如023。我想在数码管后两位显示一个两位数,例如23。感觉是字符串那段程序需要修改,但是一直试不出来,能否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应该修改哪里。图片和文档是一个程序,因为不确定图片清不清晰所以上传了文档。谢谢大家。

网友A(2021-02-25):
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90022291
想把数字显示在哪位都随意,增减就是控制变量而已.

网友B:
判断位数是否是三位数,不是三位数的话第一个数码管就不让亮不就好了

网友C:
if变量<100   dis显示百位=数组(数组里加个数码管全不亮的00或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