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交通灯设计思路 用KEIL和proteus实现

楼主: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求实现交通灯功能的大致思路。特别是第三条,自动识别特殊车辆放行,无处下手。不要提用汇编语言,不懂。有没有C语言的

网友A(2021-02-26):
正常交通灯的逻辑好些,但是你这个要想用proteus仿真就无法实现第三条自动识别 或者最简单的就是做个按键 按下代表有特种车辆经过

网友B:
要自动识别,就需要摄像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常交通灯的逻辑好些,但是你这个要想用proteus仿真就无法实现第三条自动识别 或者最简单的就是做个按键  ...

用protues 无法实现,那其他的仿真软件呢,也无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自动识别,就需要摄像头了

我这个只做仿真不做实物,仿真不能用电脑自带的摄像头么?

网友D:
其实你对交通灯还没有足够的了解对吧……
算了,先说那个自动识别,没什么仿真的必要,毕竟对于单片机来说不过就是:
在有119、120、110等车辆时接收外部中断的一次信号而已,
而且看样子这个题目要求的处理方式也很简单:
其他车辆禁止通行,20s后恢复正常,
这里有一个很主观的问题就是,交通灯不是强制车辆通行的设备,交通灯是指挥,
也就是说,在特殊车辆来的时候,应该是在交通灯上显示特殊符号/显示全红灯,在20s后复位,
为了容错甚至复位都不需要保存原先的值;
剩下的我也是不太了解现在这个交通灯左转向灯右转向灯什么的,还是建议实地考察
(当然我也无法排除你们真的需要整个自动识别算法或者rfid等识别,不过这个已经明显不是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