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LINK进行程序调试

楼主(2021-02-25):
用STLINK来调试可以真实访问查看寄存器的变化,下面就以串口输出内容到上位机显示为例,讲述一下如何用STLINK来调试程序。
1.安装STLINK驱动程序。因本例程需要用到串口将内容输出到上位机,我的板子采用芯片CH340将USB转串口,所以要安装CH340 驱动。
2.  建立工程,将如图文件包含到工程里。
3.Options for Target 选项卡在 Debug 栏选择仿真工为具 Use:ST-Link Debugger,如图依次 成4个步骤

然后点击Settting进行STLINK参数设置,我选用SW模式,JTAG占用比较多的I/O,容易影响其他外设的使用,速率不要选择太大,否则会出现问题。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在 Utilities 选项卡里面设置下载时的目标编程器

我们直接勾选 Use Debug Driver,即和调试一样,选择 ST LINK 来给目标器件的 FLASH 编程,然后点击 Settings 按钮,进入 FLASH 烧录设置
设置好后编写程序,将硬件连接,下载后就点击Debug后就可以实时跟踪程序,很方便的找到程序的bug。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96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USART_Mode_Tx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
void Delay_Ms(u16 time)
        u16 i,j;
        for(i=0;i<time;i++)
                  for(j=10000;j>0;j--);
}
int main(void)
{
   u8 i,data;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data='A';
         for(i=0;i<30;i++)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data);
                 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

         return(0);

}

网友A:
感觉 bascom AVR 那样的语言才是单片机高级语言的出路,这寄存器级的C语言编程也是够了

网友B:
很详细的指导, 何愁STM32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