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于单片机驱动IDT7204 FIFO的问题

楼主:
求助论坛大神关于FIFO的奇怪问题。
我使用的 FIFO芯片是 IDT7204,由51单片机驱动。这个芯片有个特点和其他FIFO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写使能和读使能,或者说使能和时钟是同一个引脚。以读取为例,只要芯片检测到时钟下降沿,那么就开始输出数据。
几个月前我自己在家DIY了一个测试电路板(无覆铜),测试一切正常,进展顺利(板子扔掉了,没留照片)。

但几个月后我使用打样回来的PCB再次测试(带覆铜),怪事就出现了。

我编了一个测试程序,是从0x00一直累加,一个512个字节,一共两组 0x00~0xFF,连续数据。然后等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数据丢失严重。当我把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接到“读取时钟线引脚R”上,问题却奇迹般地恢复了,测试的波形都是非常正常的而且仪器本身甚至不需要开机。但是只要把探头或地线拔下,测试结果就又不正常了……

这就很恶心了,前后两次的电路板原理图完全一样。但第二次的仪器接入就正常,拔下就异常,完全找无法下手。
求各位大神给帮帮忙吧,DIY小玩意时间紧迫,多谢了。

网友A(2021-02-26):
从你的描述可能是地没接好导致的,增加一个下拉电阻试一下

网友B:
前后两种板的区别是覆铜的区别,覆铜影响到分布电容。会不会是R脚的分布电容变大了,导致波形不正常。R脚是否没有上拉电阻?没有上拉电阻,可以接一个4K7电阻看看。

网友C:
这个很大一部是覆铜问题,电路不正确的铺铜,导致线路板的分布电容干扰,归根到底,还是很大原因是铺铜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可能是地没接好导致的,增加一个下拉电阻试一下

上拉下拉电阻电容都试过了,第一个通道经常出故障,但应该不是虚焊,因为测量探头接到R就正常了。而且试了两块板,都不行,总不能两个接地都没接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后两种板的区别是覆铜的区别,覆铜影响到分布电容。会不会是R脚的分布电容变大了,导致波形不正常。R脚是 ...

上拉下拉电容电阻都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E:
应该是你的地处理有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需要你仔细查看PCB。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你的地处理有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需要你仔细查看PCB。

之前没覆铜的时候正常,我再试试,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