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放大电路,求大佬帮忙分析

楼主:
大佬们能帮我看下电路不,为何我这个输出一直就是5v,我增益倍数是214.6,输入20个毫伏,结果没啥反应。。。

网友A(2021-02-26):
反馈电阻接错了

网友B:
感觉电路图是错误的吧,是不是应该正负极反过来啊!

网友C:
运放是要负反馈。你画错图了。现在是正反馈,相当于迟滞比较器,当然没啥变化

网友D:
大兄弟,你画的这个东西是滞回比较器。

网友E:
基础还是要好好学一学

网友F:
放大器与比较器一定要分析清楚,否则后面很多问题会混

网友G:
正负调过来,得是负反馈

网友H:
交流源的偏置电平也要考虑。

网友I:
正负反馈搞错了

网友J:
电路没有搭对,现在是比较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阻接错了

谢谢,我知道错误了~

网友K:
谢谢大家了,我知道错误的,基础还是要打好啊,我就不一 一感谢了!

网友L:
去复习一下运放基本电路

网友M:
用运放的2脚输入,3脚负反馈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