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长按按键点亮、关闭LED灯的问题 求思路

楼主:
我现在会中断扫描处理按键,短按一下LED亮,短按一下再灭,我现在想长按一下LED亮,长按一下再灭,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问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2021-02-26):
统计按下的时间应该可以,就是时间超过2S认为长按,才开灯!

网友B:
//适用于STC8
#include <reg52.h>

sbit key=P3^0;
sbit LED=P3^3;
long count;//计数变量
bit  key_sign;//按键状态标志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长按大约0.6秒响应,增加count值就可增加延时
                {
                        if(++count>=100000 && key_sign==0)
                        {
                                key_sign=1;//记忆按键状态
                                LED=~LED;//LED取反
                        }
                }
                else//松手
                {
                        count=0;//计数变量清0
                        key_sign=0;//按键状态复位
                }
        }
}

网友C:
定时中断采样键盘,键盘按下就计数+1,若判断键盘松开,读取键盘按下的计数,根据大小判断长短按。

网友D:
坛子里有详细讲解的代码,上面找找看看,很容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适用于STC8
#include

谢谢,我就是苦恼在了计数怎么计的问题

网友F:
非STC得芯片?

网友G:
P3.0读到0后f计数,
P3.0变成1后看f的值,
若f大于某一树,则认为是长按,否则判定位短按或未按。

网友H:
用定时器计数呗,
或者每过一小段时间读一次进行采样,按照采样次数来确定是否长按

网友I:
这是基本功,你不是会中断扫描处理按键了吗,定时器的中断时间是很准确的,比如你的定时器中断时间是10ms,在中断中加一句:time++;这个time就是10ms计时,第一次按键变1后,将time=0;等按键再一次变0后,time*10ms就是按键按下的准确时间。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适用于STC8
#include

终于看到高手了,这才是真确的按键处理思路。不像有些菜鸟,按键处理程序里面有delay();

网友K:
#include <reg51.h>

sbit key = P3^0;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1;
sbit led3 = P2^2;

unsigned char x = 0;

void init(void);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延时
void key_main(void); //按键事件判断

void main()
{
                init();
                key_main();
}

void init(void) //初始化定时器0
{
                TMOD = 0x01;
//                IT0 = 1;      //低电平有效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允许定时器t0中断
//                EX0 = 1;
                key = 1;
                P2 = 0x00;
}

void key_main(void) //按键事件判断
{
                while(1)
                {
                                new:if(key == 0)
                                {
                                                delay(10);
                                                if(key == 0)
                                                {
                                                                TR0 = 1;
                                                                while(key == 0);       //第一次按键释放
                                                                TR0 = 0;

                                                                if(x>16)        //判断是否为长按
                                                                {
                                                                                x = 0;
                                                                                led3 = 1;

                                                                                goto new;
                                                                }

                                                                x = 0;
                                                                TR0 = 1;

                                                                while(x<=6) //在第一次按键事件完成后,若0.5秒内无按键事件,则为单击,否则是双击
                                                                {
                                                                                if(key == 0)
                                                                                {
                                                                                                delay(10);

                                                                                                if(key == 0)
                                                                                                {
                                                                                                   TR0 = 0;
                                                                                                   x = 0;
                                                                                                   while(key == 0);
                                                                                                   led2 = 1;

                                                                                                   goto new;
                                                                                                }
                                                                                        }
                                                                }

                                                                TR0 = 0;

                                                                if(x != 0)
                                                                {
                                                                                x = 0;
                                                                                led1 = 1;

                                                                                goto new;
                                                                }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延时
{
                unsigned int i;
                for(a;a>0;a--)
                for(i=110;i>0;i--);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                ET0 = 0;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x += 1;
                }
//                ET0 = 1;
}

//void over(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触发后亮的指示灯灭
//{
//                ET0 = 0;
//                {
//                                if(led1 == 1)
//                                led1 = 0;
//                                if(led2 == 1)
//                                led2 = 0;
//                                if(led3 == 1)
//                                led3 = 0;
//                }
//                ET0 = 1;
//}

单击,双击,长按,是一类一起学习吧

网友L: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判断按键按下在while循环自加一个变量,松开后用if判断自加变量是否大于你定的时间变量,大于LED取反,自加变量置0.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判断按键按下在while循环自加一个变量,松开后用if判断自加变量是否大于你定的时间变量 ...

必须加计数器 而且要设定计数器的时长或者间隔 不然以单片机的速度 瞬间你这个变量就溢出了 然后重新计数 最后得到值未知 即 不一定是你需要的值

假设你定义个int变量 那么最大范围是65535 如果不加计数器 int变量从0到65535也就是毫秒级别 等你松手的时候int的值可能是0~65535之间任意一个数值

简单的流程应该是这样

用计数器设定一个20~50ms计数器 即每一次中断是20~50ms
然后设置一个变量 变量=计时器中断次数 即 每20~50ms这个变量被+一次
按下按键后防抖 确认按下时 清零变量
松开按键后防抖 确认松开时 检察变量的值
如果变量>阀值=长按 否则是短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