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通讯高手,这个是那种校验方式?手机app与单片机通讯

楼主(2021-02-26):
手机APP 数据
7E 06 10 7B 3F
7E 06 14 3B 1A 0D
7E 06 0A C8 E5 0D
7E 06 10 7B 3F
7E 06 0A C8 E5 0D
7E 06 10 7B 3F
单片机数据
7E 08 50 01 01 2A 33 0D
7E 0A 54 00 00 02 08 4B 3F
7E 3B 4A 00 00 07 35 00 00 8E AC 00 00 00 00 00 00 01 5F 00 00 6F 3F 00 03 23 00 00 C5 89 00 00 00 3F 01 9F 60 00 00 58 00 00 00 02 44 00 00 02 09 00 00 00 00 00 45 27 0D
7E 08 50 01 01 2A 33 0D
7E 3B 4A 00 00 07 35 00 00 8E AC 00 00 00 00 00 00 01 5F 00 00 6F 3F 00 03 23 00 00 C5 89 00 00 00 3F 01 9F 60 00 00 58 00 00 00 02 44 00 00 02 09 00 00 00 00 00 45 27 0D
7E 08 50 01 01 2A 33 0D
7E 39 4B 00 00 14 3F 00 00 64 00 00 00 64 00 00 14 3F 00 00 64 00 00 00 64 00 00 03 3F 00 03 3F 00 03 3F 00 00 32 00 00 00 32 00 00 0E 10 00 01 00 55 3F
7E 3B 4A 00 00 07 35 00 00 8E AC 00 00 00 00 00 00 01 5F 00 00 6F 3F 00 03 23 00 00 C5 89 00 00 00 3F 01 9F 60 00 00 58 00 00 00 02 44 00 00 02 09 00 00 00 00 00 45 27 0D
7E 39 4B 00 00 14 3F 00 00 64 00 00 00 64 00 00 14 3F 00 00 64 00 00 00 64 00 00 03 3F 00 03 3F 00 03 3F 00 00 32 00 00 00 32 00 00 0E 10 00 01 00 55 3F
7E 08 50 01 01 2A 33 0D
手机APP第二次修改参数后的数据
7E 06 0A C8 E5 0D
7E 06 10 7B 3F
7E 06 0A C8 E5 0D
7E 06 10 7B 3F
7E 06 0B D8 C4 0D//这个数据有变化
7E 06 0A C8 E5 0D
7E 06 0B D8 C4 0D
7E 06 10 7B 3F
7E 06 0A C8 E5 0D
7E 06 14 3B 1A 0D
7E 06 0B D8 C4 0D
7E 06 0A C8 E5 0D
7E 06 10 7B 3F
7E 06 0A C8 E5 0D
单片机数据
7E 39 4B 00 00 2A 3F 00 00 64 00 00 00 64 00 00 14 3F 00 00 64 00 00 00 64 00 00 08 66 00 00 03 3F 00 03 3F 00 00 32 00 00 00 32 00 00 0E 10 00 01 00 39 45 0D
7E 08 50 01 01 2A 33 0D
7E 3B 4A 00 00 07 35 00 00 7F 3F 00 00 00 00 00 01 3B 00 00 64 33 00 00 03 23 00 01 91 D4 00 00 00 3F 01 3F 00 00 60 00 00 00 02 25 00 00 02 08 00 00 00 00 00 30 74 0D
7E 0A 54 00 00 02 08 4B 3F
7E 39 4B 00 00 2A 3F 00 00 64 00 00 00 64 00 00 14 3F 00 00 64 00 00 00 64 00 00 08 66 00 00 03 3F 00 03 3F 00 00 32 00 00 00 32 00 00 0E 10 00 01 00 39 45 0D
7E 3B 4A 00 00 07 35 00 00 7F 3F 00 00 00 00 00 01 3B 00 00 64 33 00 00 03 23 00 01 91 D4 00 00 00 3F 01 3F 00 00 60 00 00 00 02 25 00 00 02 08 00 00 00 00 00 30 74 0D
7E 08 50 01 01 2A 33 0D
7E 3B 4A 00 00 07 35 00 00 7F 3F 00 00 00 00 00 01 3B 00 00 64 33 00 00 03 23 00 01 91 D4 00 00 00 3F 01 3F 00 00 60 00 00 00 02 25 00 00 02 08 00 00 00 00 00 30 74 0D
7E 08 50 01 01 2A 33 0D
7E 39 4B 00 00 2A 3F 00 00 64 00 00 00 64 00 00 14 3F 00 00 64 00 00 00 64 00 00 08 66 00 00 03 3F 00 03 3F 00 00 32 00 00 00 32 00 00 0E 10 00 01 00 39 45 0D
7E 3B 4A 00 00 07 35 00 00 83 80 00 00 00 00 00 00 01 44 00 00 67 1F 00 00 03 23 00 01 91 D4 00 00 00 3F 01 3F 00 00 60 00 00 00 02 35 00 00 02 08 00 00 00 00 00 2A 3F
7E 39 4B 00 00 2A 3F 00 00 64 00 00 00 64 00 00 14 3F 00 00 64 00 00 00 64 00 00 08 66 00 00 03 3F 00 03 3F 00 00 32 00 00 00 32 00 00 0E 10 00 01 00 39 45 0D
7E 08 50 01 01 2A 33 0D
请教高手这个是那种校验方式

楼主:
难道就是普通的奇偶校验

网友A:
CRC校验和数据长度无关,从手机发送的数据不太像CRC校验,CRC校验就两个字节了,不太可能结尾字符不是0D就是3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规律,7E后一个字节表示数据长度,如果3F结尾就表示长度不够,0D结尾就表示长度正好。但是这个长度在 ...

恩 是这个情况不知道 百度上说CRC验证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网友A:
还有个规律,7E后一个字节表示数据长度,如果3F结尾就表示长度不够,0D结尾就表示长度正好。但是这个长度在 39 3B时有偏差,不知何故。

网友B:
看了一下你发的数据,感觉不是什么特殊协议,
应该就是普通的 帧头+数据+帧尾

头   数据   尾
7E   数据   3F
7E   数据   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