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控制舵机跟着电位器旋转

楼主(2021-02-27):
如题,求大神讲一下实现思路

网友A:
拒绝伸手党,直接求程序,不想动脑,给需求要结果的帖子将会被删除,也请大家勿回复这样的帖.

请 admin 删除这个无意义帖子。

网友B:
其实这是个给定电压和角度的换算问题,实践中经常用到。

网友C:
1、电位器送AD进行采集
2、采集后的数据,处理后转换成角度
3、将转换后的角度值,给舵机实现角度控制

网友D:
船舶采用舵角跟踪电位器。一个装在驾驶室舵轮轴上,一个装在舵机舱舵轴上。当转动舵轮时两个电位器输出点就产生电位差,这个电位差信号经处理驱动舵机,使舵角与舵轮角完全重叠后停止,达到控制目的。

网友E:
目上有这种模块,你搜一个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拒绝伸手党,直接求程序,不想动脑,给需求要结果的帖子将会被删除,也请大家勿回复这样的帖.

就是刚学想不到嘛,无意违反了版规,大佬莫气,已经修改了帖子了,本来也没想直接求程序只是想要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上有这种模块,你搜一个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知道那个模块,我再去理解理解,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位器送AD进行采集
2、采集后的数据,处理后转换成角度
3、将转换后的角度值,给舵机实现角度控制

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F:
只需要将电动机控制设置点转换为相应的电压,然后设计分压器电路(包括电位计和算出电阻的分压电阻器)

网友G:
先用ad 得出电位器的电压  再用电压与pwm对应 不用电压  pwm不同

网友H:
直接τ 宝买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