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12V锂电池组作太阳能充电电池

楼主(2021-02-27):
随着锂电池价格的逐渐下降和安全性能的提高,兼之锂电池比铅镉电池寿命长(是铅镉电池的2至3倍),未来锂电池将会成为充电电池市场的主角色。
本人从τ 宝中浏览得到,同样是20AH的锂电池和铅酸电池,目前的价格已经不是3倍以上的关系了。但是,τ 宝上的锂电池组一般都是一体化的,即把多个锂电池组装在一个外壳里,里面还有相关电路板(具体是什么作用本人不得而知)。与客服的交流中得到,这款锂电池组不能直接用太阳能板充电,充电时必须使用他们配的12V充电器,然后用220V市电充电。当然,参数相同或接近的12V开关电源也可以用来充电,也就是说,充电电池一般不能超过12V。所以问题就来了,使用这款锂电池来作太阳能储能的话,就必须加接控制电路,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倒是不困难。
在这里,我想知道的是:
第一、这款电池的寿命是不是真的是铅酸电池(如一般电瓶车使用的电池)的3倍?
第二、放尽电和充满电是不是与铅酸电池一样在电压上有变化?
第三、持续放电电流是不是真的像客服所说的可以达到100A?
第四、这款电池组内部的电路板究竟是作什么用的?
上述的问题,请内行人或用过的朋友告知一声。在此先谢了!
当然,使用锂电池作为太阳板储电能用,是很奢侈的。

网友A:
我用过空载20V左右 短路电流1.2A左右的太阳能电池板 给10并3串和4并4串的18650充电 保护板用带均衡的  充电没发现什么问题  充满后保护板工作就停止充电了   电池板看着电压高  可从电时电压就被拉了下来  我觉得电流在符合范围内就没事

网友B:
你好,锂电池的寿命取决于电芯与保护板,锂电池组制作完成后就是一个整体,一般我们制作的锂电池都可充放电循环1000次左右。电池放空电和电池充满电会有电压变化,变化范围取决于你选用的电芯与保护板保护电压。持续放电电流这个主要看你的保护板选型了,保护板可以达到这个电流的话还得看你的电芯放电倍率是否能达到。锂电池保护板又叫电池管理系统,它主要保护电芯,防止电芯过充与过放,充电、放电过流保护,电芯均衡等功能。现在用锂电池储能的应用也很普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锂电池的寿命取决于电芯与保护板,锂电池组制作完成后就是一个整体,一般我们制作的锂电池都可充放电 ...

说得特别清楚,谢谢!原来锂电池组是不能没有保护板的。

网友C:
锂离子电池与其他类型的电池有很大不同,因为锂离子电池必须具有保护电路,以防止过度充电,过度放电,温度过高和其他问题。

网友D:
锂离子电池不加保护板是比较危险的,因为锂元素太活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