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久了,不准了,拆了看看

楼主(2021-02-27):
媳妇买了2斤草莓,想复个秤,好家伙,一称,多大概半斤 ,哈哈 赚了

第二天又买2斤,一称,又多半斤,哈哈

我信你个鬼,赶紧再找个秤,看看到底谁错了, 结果这货多半斤,看来不中用了,要校准,10多年了,拆球算了

东西做的精简适用,这秤很省电,不知怎么实现的,请知道的解惑。

注,若有冒犯和其它影响,请通知我,我会第一时间删除

网友A:
电子秤显示不准、或奇怪字符、数字乱跳,最多原因是电解电容老化、ESR值变大所致,换新即可。
当然,过载产生塑性变形除外

网友B:
最值钱的恐怕就是那个应变片了。

网友C:
我家有个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秤显示不准、或奇怪字符、数字乱跳,最多原因是电解电容老化、ESR值变大所致,换新即可。
当然,过载 ...

只有图里电路板远离应变片的另一头有2个分立的电容  是这2个吗? 不过已经被我扔了  就留了应变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图里电路板远离应变片的另一头有2个分立的电容  是这2个吗? 不过已经被我扔了  就留了应变片

都可以试一下,变质的电解外表看不出变化。贴片胆电容不会坏

网友D(2021-08-05):
这么简单吗?可以卖多少钱呀?

网友E:
电路本来是微功耗的,钮扣电池可以使它至少用一年,而用了容量比钮扣电池大很多的5号锌锰电池,用个五六年不成问题。

楼主(2021-10-13):
引用 网友D:
这么简单吗?可以卖多少钱呀?

新的 10块

网友F:
可能性很大是电阻变质。

网友G(2022-12-15):
同款的厨房秤我用到塑料壳一碰就碎了!主要件完好,改了个数字电压表,挺准的,传感器还没想到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