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大神们看看代码哪里出错,编译没问题,舵机不动stm32+pca9685

楼主(2021-02-27):
#include "iic.h"
#include "gpio.h"
#include "delay.h"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IC_Start(void)
*功  能:                产生IIC起始信号
*******************************************************************************/
uint8_t IIC_Start(void)
{
        SDA_H;
        SCL_H;
        delay_ms(5);
        if(!SDA_read)
                return FALSE;
        SDA_L;
        delay_ms(5);
        if(SDA_read)
                return FALSE;
        SDA_L;
        delay_ms(5);
        return TRUE;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IC_Stop(void)
*功  能:            //产生IIC停止信号
*******************************************************************************/
void IIC_Stop(void)
{
        SCL_L;
        delay_ms(5);
        SDA_L;
        delay_ms(5);
        SCL_H;
        delay_ms(5);
        SDA_H;
        delay_ms(5);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uint8_t IIC_Wait_Ack(void)
*功  能: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
uint8_t IIC_Wait_Ack(void)
{
        SCL_L;
        delay_ms(5);
        SDA_H;
        delay_ms(5);
        SCL_H;
        delay_ms(5);
        if(SDA_read)
        {
    SCL_L;
          delay_ms(5);
      return FALSE;
        }
        SCL_L;
        delay_ms(5);
        return TRUE;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IC_Ack(void)
*功  能:            产生ACK应答
*******************************************************************************/
void IIC_Ack(void)
{
        SCL_L;
        delay_ms(5);
        SDA_L;
        delay_ms(5);
        SCL_H;
        delay_ms(5);
        SCL_L;
        delay_ms(5);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IC_NAck(void)
*功  能:            产生NACK应答
*******************************************************************************/
void IIC_NAck(void)
{
        SCL_L;
        delay_ms(5);
        SDA_H;
        delay_ms(5);
        SCL_H;
        delay_ms(5);
        SCL_L;
        delay_ms(5);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txd)
*功  能:            IIC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SendByte)
{
    uint8_t i=8;
    while(i--)
    {
                        SCL_L;
                        delay_ms(5);
                        if(SendByte&0x80)
                                SDA_H;
                        else
                                SDA_L;
                        SendByte<<=1;
                        delay_ms(5);
                        SCL_H;
                   delay_ms(5);
    }
    SCL_L;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uint8_t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功  能:            //读1串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
unsigned char IIC_Read_Byte(void)
{
    uint8_t i=8;
    uint8_t ReceiveByte=0;

    SDA_H;
    while(i--)
    {
                        ReceiveByte<<=1;
                        SCL_L;
                        delay_ms(5);
                        SCL_H;
                        delay_ms(5);
                        if(SDA_read)
                        {
                                ReceiveByte|=0x01;
                        }
    }
    SCL_L;
    return ReceiveByte;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unsigned char IIC_ReadOneByte(unsigned char I2C_Addr,unsigned char addr)
*功  能:            读取指定设备 指定寄存器的一个值
输入        I2C_Addr  目标设备地址
                addr           寄存器地址
返回   读出来的值
*******************************************************************************/
uint8_t IIC_ReadOneByte(uint8_t SlaveAddress,uint16_t REG_Address,uint8_t* data)
{
        if(!IIC_Start())
                        return FALSE;
    IIC_Send_Byte(SlaveAddress);
    if(!IIC_Wait_Ack())
                {
                        IIC_Stop();
                        return FALSE;
                }
    IIC_Send_Byte((uint8_t) REG_Address>>8);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uint8_t) REG_Address & 0x00ff);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SlaveAddress+1);
    IIC_Wait_Ack();

                *data= IIC_Read_Byte();
    IIC_NAck();
    IIC_Stop();
    return TRUE;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uint8_t IICreadBytes(uint8_t dev, uint8_t reg, uint8_t length, uint8_t *data)
*功  能:            读取指定设备 指定寄存器的 length个值
输入        dev  目标设备地址
                reg          寄存器地址
                length 要读的字节数
                *data  读出的数据将要存放的指针
返回   读出来的字节数量
*******************************************************************************/
uint8_t IICreadBytes(uint8_t SlaveAddress,uint16_t REG_Address,uint8_t len,uint8_t *data)
{
                uint8_t i = 0;
                if(!IIC_Start())
                        return FALSE;
    IIC_Send_Byte(SlaveAddress);
    if(!IIC_Wait_Ack())
                {
                        IIC_Stop();
                        return FALSE;
                }
    IIC_Send_Byte((uint8_t) REG_Address>>8);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G_Address&0x00ff);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SlaveAddress+1);
    IIC_Wait_Ack();

                for(i = 0;i<len;i++)
                {
                        if(i != (len -1))
                        {
                                data[i]= IIC_Read_Byte();
                                IIC_Ack();
                        }
                        else
                        {
                                data[i]= IIC_Read_Byte();
                                IIC_NAck();
                        }
                }
                IIC_Stop();
                return len;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uint8_t IICwriteBytes(uint8_t dev, uint8_t reg, uint8_t length, uint8_t* data)
*功  能:            将多个字节写入指定设备 指定寄存器
输入        dev  目标设备地址
                reg          寄存器地址
                length 要写的字节数
                *data  将要写的数据的首地址
返回   返回写入长度
*******************************************************************************/
uint8_t IICwriteBytes(uint8_t dev, uint16_t reg, uint16_t length, uint8_t* data)
{

        uint8_t count = 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dev);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g>>8);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g & 0x00ff);
LEDx_GPIO_Config();
                GPIO_SetBits(LED_GPIO_PORT,LED_PIN);
    IIC_Wait_Ack();
        for(count=0;count<length;count++)
        {
                IIC_Send_Byte(data[count]);
                IIC_Wait_Ack();
         }
        IIC_Stop();

    return length; //status == 0;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unsigned char IICwriteByte(unsigned char dev, 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data)
*功  能:            写入指定设备 指定寄存器一个字节
输入        dev  目标设备地址
                reg           寄存器地址
                data  将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   1
*******************************************************************************/
uint8_t IICwriteByte(uint8_t dev, uint16_t reg, uint8_t data)
{
    return IICwriteBytes(dev, reg, 1, &data);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uint8_t IICwriteBit(uint8_t dev, uint8_t reg, uint8_t bitNum, uint8_t data)
*功  能:            读 修改 写 指定设备 指定寄存器一个字节 中的1个位
输入        dev  目标设备地址
                reg           寄存器地址
                bitNum  要修改目标字节的bitNum位
                data  为0 时,目标位将被清0 否则将被置位
返回   成功 为1
                失败为0
*******************************************************************************/
uint8_t IICwriteBit(uint8_t dev, uint16_t reg, uint8_t bitNum, uint8_t data)
{
    uint8_t b;
    IIC_ReadOneByte(dev, reg, &b);
    b = (data != 0) ? (b | (1 << bitNum)) : (b & ~(1 << bitNum));
    return IICwriteByte(dev, reg, b);
}

#ifndef _IIC_H
#define _IIC_H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pca9685.h"

#define I2C_SLAVE_ADDRESS7     0x80

#define SCL_H         GPIO_WriteBit(GPIOF,GPIO_Pin_1,Bit_SET)
#define SCL_L         GPIO_WriteBit(GPIOF,GPIO_Pin_1,Bit_RESET)

#define SDA_H         GPIO_WriteBit(GPIOF,GPIO_Pin_0,Bit_SET)
#define SDA_L         GPIO_WriteBit(GPIOF,GPIO_Pin_0,Bit_RESET)

#define SCL_read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F,GPIO_Pin_1)
#define SDA_read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F,GPIO_Pin_0)

void IIC_Init(void);                //初始化IIC的IO口

uint8_t IIC_ReadOneByte(uint8_t SlaveAddress,uint16_t REG_Address,uint8_t* data);
unsigned char IICwriteByte(unsigned char dev, uint16_t reg, unsigned char data);
uint8_t IICwriteBytes(uint8_t dev, uint16_t reg, uint16_t length, uint8_t* data);
uint8_t IICwriteBit(uint8_t dev,uint16_t reg,uint8_t bitNum,uint8_t data);
uint8_t IICreadBytes(uint8_t SlaveAddress,uint16_t REG_Address,uint8_t len,uint8_t *data);

uint8_t IIC_Start(void);
void IIC_Stop(void);
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txd);
uint8_t IIC_Read_Byte(void);
uint8_t IIC_Wait_Ack(void);
void IIC_Ack(void);
void IIC_NAck(void);
#endif

#ifndef __PCA_H
#define        __PCA_H
#include "stm32f4xx.h"
#define PCA9685_MODE1   0x0
#define PCA9685_SUBADR1 0x2
#define PCA9685_SUBADR2 0x3
#define PCA9685_SUBADR3 0x4
#define pca_adrr    0x80

#define LED0_ON_L 0x6
#define LED0_ON_H 0x7
#define LED0_OFF_L 0x8
#define LED0_OFF_H 0x9

#define ALLLED_ON_L 0xFA
#define ALLLED_ON_H 0xFB
#define ALLLED_OFF_L 0xFC
#define ALLLED_OFF_H 0xFD
#define PCA9685_PRESCALE 0xFE

void pca_write(uint8_t adrr,uint8_t data);
uint8_t pca_read(uint8_t adrr);
void pca_setfreq(float freq);
void setpwm(uint8_t num, uint32_t on, uint32_t off);
void pca_setpwm(uint8_t num,uint8_t off);
uint8_t transform(uint8_t angel);
#endif<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

#include "iic.h"
#include "pca9685.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elay.h"
void pca_setfreq(float freq)
{
        float prescale = 25000000.0;
freq *= 1.024;
prescale = prescale/(4096*freq)-1;
        IICwriteByte(pca_adrr,PCA9685_MODE1,0x10);
   delay_ms(2);
        IICwriteByte(pca_adrr,PCA9685_PRESCALE,(uint8_t) prescale);
        delay_ms(2);
        IICwriteByte(pca_adrr,PCA9685_MODE1,0x00);
   delay_ms(2);
        }
void setpwm(uint8_t num, uint32_t on, uint32_t off)
{

#include "delay.h"
void delay_us(uint32_t time){

   uint16_t i=0;

while(time--){

i=10;//自己定义
while(i--) ;
}
}

//毫秒级的延时
void delay_ms(uint16_t time){
        uint16_t i=0;
        while(time--){

i=12000;//自己定义
while(i--) ;
        }
}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include "stm32f4xx.h"

void delay_Init(u8 SYSCL);
void delay_ms(u16 nms);
void delay_us(u32 nus);
#endif

网友A:
这个要有检查的思路,首先确认PCA9685硬件的地址是否是0x80
#define PCA9685_adrr 0x80//  1+A5+A4+A3+A2+A1+A0+w/r
                        //片选地址,将焊接点置1可改变地址,
                        // 当IIC总 呱嫌 多片PCA9685或相同地址时才需焊接

然后确认IIC是否工作正常,用读命令读PCA9685模式状态,看看能否读出。
最后确定写入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B:
楼主解决了没?
我的pca9685无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