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程序读取不了的问题

楼主(2021-02-27):
问一下老鸟。这红圈部分是下载资料。为何照搬MAX6675读取不了。要像黑圈部分才能读取?

网友A:
是不是变量声明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变量声明的问题?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TorI8dSJLQDRpJW3C9z2Q 提取码: b8k3

楼主:
2个程序写法上不同

网友B:
MAX6675程序可能有问题,读取数据不应该有问题,实际温度和读取温度之间有误差

楼主:
下面的延时小于2000也是读取不了。一定要大于20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6675程序可能有问题,读取数据不应该有问题,实际温度和读取温度之间有误差

误差是有的,算法就是除不尽,这可以补数给它

楼主:
发现问题了。原来τ 宝给的测试程序不完整。我搜了一下。
dat_6675=4095; //开路了则赋最大值
delay(1); //必要的延时O
return dat_6675;

楼主:
总结一下。
MAX6675的刷新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