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40 含51单片机主程序带电路图 驱动共阳5位7断数码管

楼主(2021-02-27):
适合小白学习51通过TM1640驱动共阳数码管 含51主程序和电路图 烧录不用更改即可显示 模块化编程 方便移值
#include "TM1640.h"

/*void delay_ms(int 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do{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while(--ms);
} */

void TM1640_Start(void)
{
        TM1640_SCK_HIGH;
        TM1640_DOUT_HIGH;
        //delay_us(10);
        TM1640_DOUT_LOW;
        //delay_us(10);
        TM1640_SCK_LOW;
        //delay_us(10);
}

void TM1640_Stop(void)
{
        TM1640_DOUT_LOW;
        TM1640_SCK_HIGH;
        //delay_us(10);
        TM1640_DOUT_HIGH;
        //delay_us(10);
}

void TM164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Temp=date;
        TM1640_SCK_LOW;
        TM1640_DOUT_LOW;
        for(i=0;i<8;i++)
        {
                TM1640_SCK_LOW;
                //delay_us(2);

                if(Temp&0x01)
                {
                        TM1640_DOUT_HIGH;
                        //delay_us(10);

                }
                else
                {
                        TM1640_DOUT_LOW;
                        //delay_us(10);

                }
                TM1640_SCK_HIGH;
                //delay_us(1);
                Temp = Temp >> 1;
        }
        TM1640_SCK_LOW;
  TM1640_DOUT_LOW;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date)//发送命令字
{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_Byte(date);
        TM1640_Stop();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A)                //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
        Write_Com(0x44); //44固定地址 40连续地址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_Byte(0xc0|add);
        TM1640_Write_Byte(DATA);
        TM1640_Stop();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0 ,unsigned char DATA1,unsigned char DATA2,unsigned char DATA3,unsigned char DATA4,unsigned char DATA5,unsigned char DATA6)                //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
        Write_Com(0x44); //44固定地址 40连续地址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_Byte(0xc0);
        TM1640_Write_Byte(DATA0);
        TM1640_Stop();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_Byte(0xc1);
        TM1640_Write_Byte(DATA1);
        TM1640_Stop();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_Byte(0xc2);
        TM1640_Write_Byte(DATA2);
        TM1640_Stop();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_Byte(0xc3);
        TM1640_Write_Byte(DATA3);
        TM1640_Stop();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_Byte(0xc4);
        TM1640_Write_Byte(DATA4);
        TM1640_Stop();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_Byte(0xc5);
        TM1640_Write_Byte(DATA5);
        TM1640_Stop();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_Byte(0xc6);
        TM1640_Write_Byte(DATA6);
        TM1640_Stop();
}

void cls_TM1640(void)//清屏函数
{
        unsigned char i;
        Write_Com(0x44);//连续地址模式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_Byte(0xc0);
        for(i=0;i<16;i++)
                TM1640_Write_Byte(0x00);
        TM1640_Stop();
}

void init_TM1640(void)
{
        cls_TM1640();
        //Write_Com(0x8c);//亮度0x88~0x8F 已放主程序里面调节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1-04-09):
兄弟,下倒是下载了,不会用啊

楼主(2021-10-06):
引用 网友A:
兄弟,下倒是下载了,不会用啊

驱动的是共阳数码管 ,具体哪里不会?

网友B:
兄弟,压缩包里面没有电路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压缩包里面没有电路图哦

压缩包里没电路图  你要自己画了 我原图没有了  除51以外的都在那了贴子最上方的图片上了 51除基本电路外就只有  SCLK接 P1^3 口 ;
DIN 接 P1^2  口  这样接了你直接就可以跑起来了

网友C:
楼主 我想用stc15w408as驱动tm1640控制2个4位一体共阴数码管怎么写啊,我想做一个定时时钟

网友C:
楼主 我用stc15w408as驱动tm1640控制2个4位一体共阴数码管,做一个显示时间的定时时钟,怎么写啊?

网友D(2021-11-13):
怎样改动可以操作到16个数码管?

网友E(2021-12-19):
我的编译器貌似有问题呀

网友F:
没有任何显示楼主 请教下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22-05-06):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想用stc15w408as驱动tm1640控制2个4位一体共阴数码管怎么写啊,我想做一个定时时钟

2位共阴只需要10个脚 你有16脚的MCU就可以直接驱动了 要1640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样改动可以操作到16个数码管?

16位共阴是可以的

网友G(2022-06-30):
这个代码全面吗

网友G:
程序源码全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程序源码全面吗

全面的点亮的

网友H: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程序在TM1637.TM1650上也可以用吗?

楼主(2022-10-22):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程序在TM1637.TM1650上也可以用吗?

不清楚呢 估计不行 你可以试下

网友I(2023-05-13):
共阳数码管

网友J(2023-11-03):
谢谢提供代码,只是有一些地方写的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