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LCD12864画线

楼主:
求大师看看,为啥我

这里画线时断断续续的呢

网友A(2021-02-28):
LCD是横向字节 左高位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2-1.html

网友B:
先画点,再画线,线是由点组成的

网友C:
终于找到原因了,谢谢各位指教,分享给大家:问题就出在12864读数据时,加了句置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