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通过红外控制电机转速 求思路

楼主(2021-02-28):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一个jianyidian当有人通过(红外检测),同时蜂鸣器响一秒提醒路人,电机转速变快,持续三十秒。三十秒后转速恢复在一个低速的水平。两个斜梯同时反向运转。

网友A:
看起来是新手,基本没做过产品,思路:一般电机正常运转(低速),定时器启动,时时检查人员通过(红外检测),当有人通过时(检测到人)来个行人标志,蜂鸣器鸣响,鸣响时间定为1秒,同时电机转速变快,时间定为三十秒,检查定时器,鸣响时间到,关闭蜂鸣器,电机时间到,转为低速,去掉行人标志。循环上述即可。

网友B:
你写的要求就是基本思路了    再具现成程序语言就行了。   注意做好时间基准 定时准了 控制精度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