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可以指导一下这种rgb灯的线怎么连接到成品板子上面?

楼主:
有大佬可以指导一下这种rgb灯的线怎么连接到成品板子上面

52板子

52板子

rgb灯带的线

rgb灯带的线

网友A(2021-02-28):
89单片机 可能带不起来,换WQX开发板那种STC15或者STC8系列的增强型单片机

网友B:
这种灯带是WS2812驱动的,IC就封装在灯珠里,需要靠程序驱动,灯带共有三根线分别是+5V,GND,DATA IN,接的时候把这个灯带的DATA IN这头的端子去掉,然后用连线接到你的开发板上面,数据口是你的程序代码里指定的I/O管脚,照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带是WS2812驱动的,IC就封装在灯珠里,需要靠程序驱动,灯带共有三根线分别是+5V,GND,DATA IN,接 ...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9单片机 可能带不起来,换WQX开发板那种STC15或者STC8系列的增强型单片机

目前只有这种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