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输入波形正确,HO输出波形。死区下降有问题

楼主:
箭头处为HO输出波型异常的地方,PWM频率为20KHZ,死区两个微秒。输入波形HIN和LIN完全正常。自举电容经过计算并乘以系数15后取的0.47UF,也尝试过1UF,波形无明显变化。R14和R15实际用的100欧姆的电阻。

网友A(2022-05-06):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此类问题

网友B(2024-01-05):
把R14,R15换成47Ω以下的电阻,R16,R17换成47K,再测IGBT栅极波形,如果还是激励不足,就要考虑换其它型号的IGB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