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怎么学习看电路图啊?

楼主(2021-02-28):
(无正文)

网友A:
最简单的学习方法:安装仿真软件Proteus 8 在他的仿真实例中选    Interactive Simulation这项,
从最简单的电路及元器件学起

网友B:
基础知识(电路原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必须先学习,掌握基础知识,掌握基本单元电路,这是必经之路。如果楼主是本科毕业,是电类相关专业,我就没话说了。

网友C:
拆,把电路拆拆成一个个模块。一个个对比

网友D:
先把基础搞好啊,像电路分析,数模电等一些多需要知道。有基础之后,一般可以把电路拆成模块化分析。

网友E:
最重要的还是基础,数模电这种专业课一定要掌握,其次就是去多联系,先看简单的电路,比如RC正弦波震电路,桥式震荡电路一些书上经典的电路,然后再对集成化的电路进行分析。

网友F:
先学习模拟电路,然后学数字电路和单片机,学单片机要侧重软件编程。

网友G:
没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很困难的,所以该拾起来的书本还是要拾起来   然后就简单了  就是一个把电路 细化成理想电路单元的事

网友H:
1,各元件作用及元件符号要熟悉
2到B站去看一些电子DIY和单片机课程

网友I:
基础课程《电路》《模电》《数电》要会,这三样学完简单的电路图都不是问题,复杂点的只能靠经验积累,学画仿真,自己动手拆卸、焊接

网友J:
你问的是“学习看电路图”~那么我告诉你,最简单的办法是先识别图上的元件,通过图上标的元件型号查询各元件的功能(CPU、运放、驱动IC、、、),再由元件功能把图划分为多个功能区(功能元件+周边辅助配套电路),这样各个功能区贯穿起来看,你就基本明白整个电路图的运作过程,明白了整个运作过程后,你就能依此判断故障问题点(假设有故障)或运行参数的调整。

网友K:
得有基本的电路知识,才能看,否则,爱莫能助

网友L:
1。学习电工、数电、模电等基础课程。
2.多看看相关资料和视频,尤其现在B站有很多技术类的知识讲解,可以多看。
3.多动手练习。
理论部分推荐中国MOOC大学的app,可以搜索相关课程教学视频。

网友M:
先从小的电路图看起,还需要学习模电和数电

网友N:
先学习模电,电路分析,有了电路的概念后,再学习看芯片的datasheet,接着看电路图和实物电路,调试焊接一块板子,这样子基本就熟悉看电路了

网友O:
学习如何阅读电子原理图需要一些理论和丰富的经验。 因此,您需要阅读一本好的教科书并做一些DIY项目。

网友P:
小白介意通过视频学习

网友Q:
建议下载一个ad16,试着自己画一画pcb,或者看一些别人的电路图,就行了

网友Q:
多学习一些模电数电基础知识,再看看原理图,或者自己学着画画,时间长了,自然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R:
学习模电、数电、电路等基础课程,还要认识元器件和模块,知道它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