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51单片机控制一个速度可变步进电机,怎么将其可变速度传输到1602中

楼主(2021-02-28):
如题,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网友A:
先做一个51单片机控制一个速度可变步进电机的
再做一个1602显示的,然后集成就可以了

网友B:
通过一个变量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同时用这个变量计算,来做显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一个51单片机控制一个速度可变步进电机的
再做一个1602显示的,然后集成就可以了

1602可以显示,且调速步进电机也做出来了,怎么将变动速度集成到1602上

网友C:
可用下面产品测速,然后显示。
PQY18 是一款非接触式磁绝对值位置编码器,可用于精确测量单圈 360 o内的任意角度。可输出ENC/SPI/PWM/UVW信号作为绝对式编码器使用。 内置芯片由非接触式磁绝对位置编码器由磁电阻(MR)/霍尔角度传感 器和数字处理芯片集成而成。配合磁铁实现 360°角 度测量和转速测量。

网友D:
你就差最后一层窗户纸了   调速数据和显示数据 关联上不就成了么